[STM8] STM8L I2C

楼主(2019-12-25):
STM8L I2C如果接两个从设备,电路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编程方面有没有注意事项呢

网友A:
加上拉,一样的;
软件主要是地址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拉,一样的;
软件主要是地址的选择

上拉加了

网友B:
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啊

网友C:
没啥 就是注意时序

网友D:
上拉电阻别忘了就行

网友E:
千万注意时序 要微调

网友F:
尽量用io口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