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AD7606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9-12-25):
求助各位老哥,小弟用DSPBIOS写了个程序,主要功能就是采样和通信,但是采样AD7606的输出信号时,发现信号有毛刺,而且毛刺的数值都是一样大的,有老哥可以给点意见和建议吗???

网友A:
你这个毛刺看着应该是采错的   也就是显示的数据中有错误的
应该是接口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毛刺看着应该是采错的   也就是显示的数据中有错误的
应该是接口问题 ...

是读寄存器的问题吗,但是他这个数值都一样挺奇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读寄存器的问题吗,但是他这个数值都一样挺奇怪的

还真是   肯定是获取的数据最高位或者某一个位有问题

楼主:
我来再补充一下,观察了一天,目前AD7606在实际中用到了6个通道,对6个通道进行同步采样,发现有毛刺的几个通道那个毛刺的时刻好像都是一致的,老哥们有看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   肯定是获取的数据最高位或者某一个位有问题

老哥帮忙看看楼下我补充的图,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这个噪声看着也不是周期性的出现的,你的采样频率是多少啊

采样频率6.4k,AD7606的最后两个通道是悬空的

网友B:
改变一下采样频率,看看噪声信号还是不是这样?比较一下

楼主:
测试了好久,发现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本应是读通道1的数据读了通道7,通道3的数据变成了通道1,但是时序那些我都按AD7606的数据手册来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来再补充一下,观察了一天,目前AD7606在实际中用到了6个通道,对6个通道进行同步采样,发现有毛刺的几个 ...

不行那样吧   你直接送入固定的电压值  比如0V  看看数据的跳变
确定哪一位是错误的

网友B:
楼上正解,直接送入固定的电压值  比如0V  看看数据的跳变

网友B:
也可以做个实验,送入不同的固定值,比如说0、1、2等等,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做个实验,送入不同的固定值,比如说0、1、2等等,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关系 ...

好像是读错通道的问题,但是每次循环我都只读到通道6,不知道为什么会读到通道7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