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USB—HID传输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9-12-25):
usb_desc.c中有个设置  0x20  --/*bInterval:轮询间隔(32毫秒)*/,这样设置后上位机给stm32传输数据 32ms传输64字节的数据,这个速度对于文件来说太慢了,网上查到这个设置改成1是最快的,但是实验后,上位机确实瞬间传送完成,但是STM32接收的数据只有前64字节是对的,后面全是错误的数据,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具体怎么提高HID的传输速率

网友A:
其实我也发现,STM的usb,用hal库之后,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很慢

网友B:
跟上位机状态应该也有关系

网友C:
是不是发生堵塞了

网友D:
出问题的概率很高

网友E:
本来就不稳定 速度高低没太差区别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数据的处理速度太慢了

网友G(2020-08-28):
你好  后来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  后来解决了吗?

必须解决了,不是单片机问题,是我上位机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必须解决了,不是单片机问题,是我上位机的问题

您好  方便加你个联系方式吗?或者您加我qq:2331761277
想请教请教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