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67k22

楼主(2019-12-25):
第一次接触这么垃圾的单片机,编译环境装上就是不能编译。不如用arm系列。实在是垃圾,没有任何优势。

网友A:
楼主OUT了,18F系列很好用的,开发使用MPLAB X,需要xc8编译器也要安装。

网友A:
刚开始用,不适应就觉得垃圾,楼主太没耐心了。

网友B:
楼主要有些耐心!可能你还没有熟悉这个开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有些耐心!可能你还没有熟悉这个开发环境!

keil环境下基本不需要设置,直接下载厂家的bsp包,就可以用起来。上手速度很快。pic这个各种限制,装上软件也不好用。太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有些耐心!可能你还没有熟悉这个开发环境!

用过各种arm单片机,51单片机,avr单片机,没见过这么难配置的,我软件,下载器都有,就是下载不进去,之前程序也擦除不了。这种门槛太高了吧。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用,不适应就觉得垃圾,楼主太没耐心了。

软件做的太松散了,明明装好了,还要各种配置。不能一次装好吗?

楼主:
新手不建议使用这种,环境太复杂,而且还是专用,学了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C:
先别一棍子打死,你用不好,只是你不了解它,以前市面上工控设备,有80%是PIC主控,现在占有比也不小,老工程师还是用PIC 的多。它的新版编绎环境确实对新人来说不好用,特别是新版的MCC,你可以考虑4.x版以前的,比5.x的好用很多,特别是MCC,老版本风格和新版完全不一样。你既然用过AVR,那我告诉你,现在的新版AVR ATUDIO 7我也觉得上手难,以前用4.x版时觉得很好用。

网友D:
在工控领域,环境复杂多变,只有两种mcu, 谁用谁知道
一种是microchip,另外就是其他mcu。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工控领域,环境复杂多变,只有两种mcu, 谁用谁知道。
一种是microchip,另外就是其他mcu。 ...

我们这个板子pic经常启动不起来,新唐m0从来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板子pic经常启动不起来,新唐m0从来没问题。

电路配置的不对啊,这个典型的问题

楼主(点评):
为什么m0从来没有电路配置不对的问题呢?

网友E:
很多工程师一出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芯片有问题!环境不好用!服务差劲。。。
就是不想想:我自己有没有定势思维?我自己有没有把什么东西搞错了?

楼主不妨先深吸一口气,把说明书先读一下?毕竟我们搞硬件的最喜欢的就是认真读一下user's g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工程师一出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芯片有问题!环境不好用!服务差劲。。。
就是不想想:我自己有没有定 ...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可能用contex内核,比如stm32  NUC029之类的,可能遇到很少坑,很快上手了,单片机很好学。可是用PIC可能会觉得单片机很难学。

网友F(2020-02-02):
hjl2832能否多指导我吗?您的邮箱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