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正确使用摇表?

楼主(2019-12-25):
兆欧表是电工常用的一种测量仪表,主要用来检查电气设备、家用电器或电气线路对地及相间的绝缘电阻,以保证这些设备、电器和线路工作在正常状态,避免发生触电伤亡及设备损坏等事故。

〈1〉        测量设备绝缘电阻,必须先断开电源,对有较大的电容设备应先放电。
〈2〉        摇表应放在水平位置。未接线前先摇动看其指针是否在“∝”处,再将(L)和(E)两接线柱短路,慢慢摇动看其是否在“O”位处。
〈3〉        摇表引线应采取多股软线,而且要有良好的绝缘。
〈4〉        测量电容器、电缆、大容量变压器和电抗时要有一定的充电时间,一般当摇动一分钟后读数才准确。
〈5〉        摇动速度要均匀、不能忽快、忽慢,一般120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