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振荡器与锁相环!

楼主(2019-12-25):
历史上最早提出使用外部注入信号来控制振荡频率的人是范德堡,后来艾德勒给出注入型振荡器的数学理论基础,直到今天的拉扎维和
Hajimiri

振荡器的研究从来就没停止过,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

同步振荡器和锁相环一样,都能从噪声环境中提取期望的信号,二者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仙童半导体公司有位热衷于研究此种振荡器的,通过实验,给出了三个特性或者说是相比较于PLL的优点:窄分辨率带宽、高输入信号灵敏度、快速的捕获能力。

网友A:
对振荡频率有牵引,但只发生在振荡频率附近,这是上面说的“同步振荡器”吗?
这种技术的应用有哪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振荡频率有牵引,但只发生在振荡频率附近,这是上面说的“同步振荡器”吗?
这种技术的应用有哪些? ...

以前在学校里看书的时候,可以利用这种牵引法做相关解调的;

外部的RF信号进来后,强迫牵引本地的PLL到相应的LO本振,从而做自相关解调;
这种方式在我看来基于  非相干解调,和完整的相干解调中间的一种方案;
但是,也有局限,用的不是很多。

可以在矿石收音机论坛上搜索,应该有专门的帖子介绍。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学校里看书的时候,可以利用这种牵引法做相关解调的;

外部的RF信号进来后,强迫牵引本地的PLL到 ...

前几天刚看到一个帖子,找不到了,找到个相似的。振荡频率是接收频率的一半,锁相环,不是超再生,没有超再生的噪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看到一个帖子,找不到了,找到个相似的。振荡频率是接收频率的一半,锁相环,不是超再生,没有超 ...

在高频电子电路,张肃文 第三版,应该也有相应的解释;
新版本教材上,把相关章节给删掉了,可能是器件工艺进步了,不需要这种电路设计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高频电子电路,张肃文 第三版,应该也有相应的解释;
新版本教材上,把相关章节给删掉了,可能是器件工 ...

又看到那个帖子了。超再生的板子淘宝有卖,说明没有淘汰。这种该帖中说灵敏度不好,或许是这个原因,但是另一个帖子说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根本不是超再生也不是锁相环,只是本振与接收频率的混合得到差频,再经RC低通滤波,取出差频中的声音 ...

没做深入了解,曾经做收音机N遍,后来不想做了。帖中有一些说明,是锁相了,但不是锁相环,感兴趣可以搜标题“请问"单管锁相调频收音机"为什么没有"超再生背景噪声"呢?”看看该帖。

网友E:
巧了,我最近在看广义状态空间平均法,恰好看到Van der pol 的那个例子

楼主:
到底是振荡器,还是PLL?或兼而有之?

网友B:
FM解调,还有一种方案,使用多个反相器来解决~~~
一般高频书上说,总是从相位角度(频域)来分析的;
可以换个角度来开率,利用时域角度来设计方案的~~

网友F:
我试过用外部信号来同步MCU的振荡器,问题是相当的多,
不起振,无法同步,振荡频率很高,甚至还会导致MCU的看门狗都死掉,需要硬件复位才能解决。
原因就是系统上电的瞬态不确定性。
最后只能不用这种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