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输入阻抗高不是意味着损耗大吗?为什么采样还需要高输.....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25):
这样来理解:
输入阻抗高,意味着流进去的电流就小,也就是从信号源分走的电流小,也就是对信号源的影响小,那不就是损耗就小了么!

网友B:
输入阻抗高意味着损耗大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说出你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阻抗高意味着损耗大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说出你的逻辑。

错了  是要看电流的。

电流源的特点就是输出的电流恒定,电流源两端的电压取决于负载;电压源的特点就是输出的电压恒定,电流取决于负载。------------------那恒压恒流的话电压和电流都不随负载变化,这似乎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来理解:
输入阻抗高,意味着流进去的电流就小,也就是从信号源分走的电流小,也就是对信号源的影响小 ...

恩   这样好

网友C:
输入阻抗高不是意味着损耗大吗?
谁教你的概念啊?

网友D:
输入阻抗,只意味着从信号源汲取的电流大小,阻抗高,从源汲取的电流就小。
正常情况,源阻抗小的可以配输入阻抗大的,反过来的话,源输出信号就会被衰减。
不讨论运放,按照典型三极管放大电路来说,输入阻抗高不一定放大效率最高,而是输入阻抗和源阻抗匹配条件下,单级可以获得的增益最大。
输入阻抗高,恰恰是对信号意味着损耗小,这个你完全搞错了。

网友E:
输入阻抗大,大到极限就是无穷大,无穷大相当于未连接,未连接就对信号源就没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阻抗大,大到极限就是无穷大,无穷大相当于未连接,未连接就对信号源就没影响了。 ...

那输出阻抗为何越小越好?

网友F:
看电源是恒压源还是恒流源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输出阻抗为何越小越好?

输出阻抗和负载是串联的啊,对于电压源来说,串联分压,输出阻抗越小,在负载上得到的分压越大。

网友G:
高输入阻抗可以降低对输入信号的损失,减小上一级电路内阻对信号的影响。缺点是高输入阻抗更容易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输入阻抗可以降低对输入信号的损失,减小上一级电路内阻对信号的影响。缺点是高输入阻抗更容易受到干扰。 ...

你说的干扰具体是指?

网友H:
这个问题可不能想当然认为输入阻抗高,流入放大器输入电流小,输入信号功率就小。这个结论是需要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前面驱动放大器输入的信号源是电压源!当然,实际情况这一前提多半是满足的。但是,如果输入驱动是较理想的恒流信号源,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输入阻抗越高,输入电压就越高,反而输入功率更大。

网友I:
楼主关键是要把谁是信号源搞清楚……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输出阻抗为何越小越好?

前提条件是信号源是电压型的,带内阻,这样才有阻抗高低的区分,如果是电流型的,如4-20MA的电流,阻抗低的为佳,抗包和能力越强,为何变送电流负载有上限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