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utosar

楼主(2019-12-25):
AC7811支持Autosar吗?

网友A:
autosar是一套软件架构,上层BSW以及应用是与硬件无关的,芯片原厂一般会负责提供MCAL,目前我们autosar还处于研究中,MCAL应该会在后面系列的MCU上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sar是一套软件架构,上层BSW以及应用是与硬件无关的,芯片原厂一般会负责提供MCAL,目前我们autosar还 ...

那后面ISO26262也会支持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后面ISO26262也会支持了吗?

对,我们第三代芯片会支持ISO26262,不过这个还有一段时间了

网友B:
AUTOSAR是瑞萨或者飞思卡尔等处理器才支持的吧?控制器不一定有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TOSAR是瑞萨或者飞思卡尔等处理器才支持的吧?控制器不一定有资源。

您说的资源是指哪些资源呢?

网友C(2023-09-22):
ac7840 支持AUTOSAR ,好像AUTOSAR 都是M4的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