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用4个二极管就能输出三路电源!

楼主(2019-12-25):
电路图如下:

注:+5V是主电源,故采用全波整流!另外两路-5V和12V是辅助电源,故采用半波整流和倍压电路。

人家用四个二极管就出色的完成了任务,牛不牛?????

设计新奇,不服不行!

网友A:
你这二极管用的也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二极管用的也太多了。

还能再少一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能再少一个吗?

一个二极管就能输出两路电压。

网友B(2020-01-31):
引用 网友A:
一个二极管就能输出两路电压。

半波整流效果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二极管就能输出两路电压。

照你这样看,三个电容都是多余的!

网友C:
转载了,本质上是两路半波整流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载了,本质上是两路半波整流叠加

我主题贴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三组电源分别是全波、半波、倍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主题贴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三组电源分别是全波、半波、倍压!

没看到倍压在哪里。中间是两路半波叠加成全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半波整流效果差一些。

但对于用户却很经济,不仅节省元件还能获得200%的效率。花1分钱办2分钱的事,就象普通开关电源(不加PFW控制),用户有窃电的嫌疑,所以国标才不允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算是倍压了,两个电解电容分別儲存一个绕组之电压,然后两个电解电容又是串联,得到2倍电压。 ...

对12V来说确实是倍压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