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SOT23-5 5V输入 3.3V大电流输出LDO 推荐

楼主(2019-12-25):
封装SOT23-5,5V输入,3.3V输出电流尽可能大,越大越好的,脚位兼容类似RT9193这种LDO的电源

现有的技术哪个厂家品牌的LDO输出电流最大呢,哪位朋友能够推荐下?

如果非要设置个电流输出下限的话,希望最小500ma起步吧,不知道要求过分不过分。

价格不考虑。只要电流足够大就行了。

FAQ
@FAQ :原因是做好的板子,板子电路不能改了,但是输出电流不够力,想在不重新改做电路板的情况下,替换个大电流输出的LDO,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FAQ
我就想了解下现在的这种sot23-5封装的LDO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网友A:
(5-3.3)*0.5=0.85W
这个发热量SOT23-5封装撑不住
大电流尽量选择DC-DC

FAQ
我就想了解下现在的这种sot23-5封装的LDO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网友B:
不过分!
但是用SOT23-5封装下这个要求就没有意义了!
SOT23-5封装功率一般是0.4W,1.7V压差下最大承受的电流是0.4/1.7=235mA。
如果只是瞬间需要大电流,完全可以靠电容去扛!

FAQ
要求持续输出大电流,大电容缓冲不够用。

网友C:
再大的电流也没啥用,封装已经决定了最大功率耗散,200ma左右就不错了

@FAQ :不要再纠结最大程度了,150ma是稳定可靠的
FAQ
@lihui567 :好的,老产品用的LDO看来电流做不大了,已经开始测试选型DCDC了。
@FAQ :一般都是150MA,有些标的可以达到300MA,再大一点建议用DCDC
FAQ
我就想了解下现在的这种sot23-5封装的LDO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网友D:
sot23封装的敢标300mA的已经比较虚了,真用到了300mA,必须有强力的散热支持

网友E:
LDO sot23 极限 300mA  压差0.2V

网友E:
趁早改板子 DCDC

网友F:
这种小封装的LDO电流都做不大。主要是自身耗散功率限制,500MA是一大关。

网友G:
500mA的LDO暂时没有,可以考虑DC-DC,有代理上海贝岭DCDC,有需要请联系qq 3040013598

网友H:
加个散热片硬上吧

网友I:
500mA还是很多的,各大厂基本都有,比如SP6205,但是散热要压住。可以尽量调试输入电压
找个位置做个小板飞一下补救补救

网友J:
应该是来玩票,讨论下这种芯片能力的吧

网友K(2020-03-11):
上面各位分析很对。
用1A的LDO  CN2626

网友K:
附CN2626技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