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INI51ZDE spi速率

楼主(2019-12-25):
这是  手册中的 描述
但是没有提到 最大速率是多少
示例代码 中使用的是1M
我自己测试了  大于1M的都会出错    难道最大就是1M了吗  我使用的是内部 22m

楼主:
                            已解决 前来结贴             先上效果看看  视频无法上传  就随便拍2张图吧

最高 spi速率 可以达到 22m bit    (我 没将下面的BCn设置为 1  所以最大只能达到11m  否则是可以达到22m的)

使用了 FIFO  消除了  每个字节发送完成后的间隔 (我只设置了一次发送2个字节就重新发送  所以2个字节之间是没有间隔的  这个 看情况配置一次发送多少字节
上面 都是 使用 内部 22m 晶振 进行测试的

网友A:
跟你设置的时钟有关。

网友A:
另外也用不着这么快的速度吧,在51单片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也用不着这么快的速度吧,在51单片机上。

时钟就是内部22M
想知道最快的 SPI速率是多少  1m感觉太慢了

楼主:
明天用 IO口模拟试试
感觉 模拟的速率 都会比这快

楼主:
在网上 找到一个这样的文档    2012年的
最高 spi 可以达到12M  这就有意思了  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B:
那个需要使用PLL吧

网友B:
锁相环可以提高速度。如果不倍频你怎么可以达到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