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030片上有opa么

楼主(2019-12-25):
HC, OPA, gp, IO, pi
#define OP0_INP()         {         M0P_GPIO->PCADS_f.PC06 = 1;        M0P_GPIO->PCDIR_f.PC06 = 1;}
#define OP0_INN()         {         M0P_GPIO->PBADS_f.PB15 = 1;        M0P_GPIO->PBDIR_f.PB15 = 1;}
#define OP0_OUT()         {         M0P_GPIO->PCADS_f.PC07 = 1;        M0P_GPIO->PCDIR_f.PC07 = 1;}

#define OP1_INP()         {         M0P_GPIO->PBADS_f.PB13 = 1;        M0P_GPIO->PBDIR_f.PB13 = 1;}
#define OP1_INN()         {         M0P_GPIO->PBADS_f.PB12 = 1;        M0P_GPIO->PBDIR_f.PB12 = 1;}
#define OP1_OUT()         {         M0P_GPIO->PBADS_f.PB14 = 1;        M0P_GPIO->PBDIR_f.PB14 = 1;}

#define OP2_INP()         {         M0P_GPIO->PBADS_f.PB10 = 1;        M0P_GPIO->PBDIR_f.PB10 = 1;}
#define OP2_INN()         {         M0P_GPIO->PBADS_f.PB02 = 1;        M0P_GPIO->PBDIR_f.PB02 = 1;}
#define OP2_OUT()         {         M0P_GPIO->PBADS_f.PB11 = 1;        M0P_GPIO->PBDIR_f.PB11 = 1;}

void OPA_Config(void)
{
  stc_opa_gain_config_t strGain;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AdcBgr, TRUE);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Opa, TRUE);

  OPA_Init();
  OP2_INP();
  OP2_INN();
  OP2_OUT();

  OPA_Operate(OPA2 ,OpaGpMode,&strGain);
}

用该程序配置了opa,工作在通用放大器,外部电路的连接让放大器作为电压跟随器;输入一路正弦波发现输出引脚上并没有信号出来。试了一下官方的程序,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HC32L13x系列48脚及以上才有OPA!HC32F030系列44脚及以上才有O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L13x系列48脚及以上才有OPA

STM32?我用的是华大的HC32F030 48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我用的是华大的HC32F030 48脚的

已改正,打顺手了,搞错了!
你用的什么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改正,打顺手了,搞错了!
你用的什么封装?

LQFP-48

网友A:
有两个OPA,你试试lite版本的库函数

楼主(点评):
在哪下载 有地址么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ftp.hdsc.com.cn/%E8%B5%84%E6%96%99%E4%B8%8B%E8%BD%BD/HC32L130_SDK/%E9%A9%B1%E5%8A%A8%E5%BA%93%E5%8F%8A%E6%A0%B7%E4%BE%8B/

网友A: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ftp.hdsc.com.cn/%E8%B5%84%E6%96%99%E4%B8%8B%E8%BD%BD/HC32L130_SDK/%E9%A9%B1%E5%8A%A8%E5%BA%93%E5%8F%8A%E6%A0%B7%E4%BE%8B/

网友B:
030也内置OPA,是所有版本的都有么?改天试试看!

网友C:
你配置错了吧,
48脚的030有两路OPA ,OPA1和OPA2
还有其他几个init函数,看不到你是怎么配置的。手册上还有一句话很重要!!!!!

网友D:
华大的OPA是独立运放 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太安逸了,省掉外置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