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个赛元S92F7422的写内部EEPROM问题

楼主(2019-12-25):
请问一下我想在S92F7422的内部EEPOM写入一个常数,现在代码如下:
  void  EEPROM_Write_Byte(  )                              //写入函数
{
        EA=0;                                 //    关中断
        IAPADE=0x02;                        //指向EEPROM
        IAPDAT=123;                          //写入123
        IAPADH=0x00;                           //ADDRESS_H
        IAPADL=0x00;                            //ADDRESS_L  在0x00写入数据
        IAPKEY=0xf0;                           //
        IAPCTL=0x0a;                            //CPU  hold——time=1m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IAPADE=0x00;                        //非指向eeprom
        EA=1;
}
  void  EEPROM_Read()                    //读出函数
{
    EA=0;
    IAPADE=0x02;                            //指向EEPROM
    EE_DATA=*(P_POINT+0);                    //初始化*P_POINT=0X00;
    IAPADE=0X00;                        //非指向EEPROM
    EA=1;
    P_Val_test=(u16)EE_DATA;
}
现在的情况是比如00h写入123,00h读出却是0;应该是写入不成功,望大虾指点一下。谢谢!读出函数和后面的显示没有问题( P_Val_test=(u16)EE_DATA=123;)LCD可以显示123.烧录器设置也已经设置为EEPROM编程

网友A:
下面是赛元92/93芯片的EEPROM读写程序
/*****************************************************************************************
* EEPROM写数据程序
* 参数1:要写入的地址
* 参数2: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eep_dat,unsigned char eep_add);

/*****************************************************************************************
* EEPROM读数据程序
* 参数1:要读取的地址
* 返回值:读取到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char eep_add);

[payamount]1.00[/payamount]
[pay]
/*****************************************************************************************
* EEPROM写数据程序
* 参数1:要写入的地址
* 参数2: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eep_dat,unsigned char eep_add)
{
        EA=0;
        IAPADE=0x02;
        IAPDAT=eep_dat;
        IAPADH=0x00;
        IAPADL=eep_add;
        IAPKEY=0xF0;

        IAPCTL=0x0A;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APADE=0x00;
        EA=1;
}

/*****************************************************************************************
* EEPROM读数据程序
* 参数1:要读取的地址
* 返回值:读取到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char eep_add)
{
        unsigned char eep_dat;
        unsigned char code *POINT=0x0000;

        EA=0;
        IAPADE= 0x02;
        eep_dat=*(POINT+eep_add);
        IAPADE= 0x00;
        EA=1;
        return eep_dat;
}

[/pay]

楼主:
付费可以解决吗

knk
肯定可以,100%解决

网友B:
这个是赛元SC92F7422的例程,其中IAP.C文件里面是EEPROM的例程,可以做参考。

SC92F7423_7422_7421_7420 Demo Code.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