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2019-12-26):
求助,如下图,电路原理有什么问题吗?手触摸到G端引线上,管子导通导致单片机触发中断。

网友A:
以前碰到过,R17改小点,比如10k或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过,R17改小点,比如10k或更小

好像确实是接地不良造成的,换了电阻,有改善。
多谢老铁。

网友B:
R17并上一个电容, 如1000p , 容量在不影响管子开关速度的情况下,尽量大点. R越小/并的电容越大,抗静电干扰越好,但Q1的开关速度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7并上一个电容, 如1000p , 容量在不影响管子开关速度的情况下,尽量大点. R越小/并的电容越大,抗静电干扰 ...

完美解决

楼主:
给自己的车加装电动尾门,需要检测12V的信号,哈哈。

网友C:
这个静电导致的mos管误导通,一般接下拉电阻就可以,并电容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自己的车加装电动尾门,需要检测12V的信号,哈哈。

自动关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