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电阻呀。

楼主(2019-12-26):
求助大神,帮忙看看图上的R149是个什么电阻啊,搜都搜不到这样的电阻。
  万用表测量阻值在500欧姆。
谢谢了。

楼主:
丝印什么都没有。难找。。。。

fuck you

网友:
00

网友A:
样子象压敏电阻,能量到500Ω有可能坏了,或是在线有其他东西并联其上.

网友B:
的确像 压敏电阻, 但PCB间隙太小了,有点糊涂了。  有可能是 自恢复保险 吧

1233333333

网友A:
看焊点象并在继电器触点上.建议LZ再查下线路,多提供些信息.

123

网友C:
挺大的东西,不印型号标记,够山寨的

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焊点象并在继电器触点上.建议LZ再查下线路,多提供些信息.

并在继电器上面。放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像 压敏电阻, 但PCB间隙太小了,有点糊涂了。  有可能是 自恢复保险 吧 ...

应该是个负载电阻。用于放电的。

楼主:
JPTC好像没有这么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子象压敏电阻,能量到500Ω有可能坏了,或是在线有其他东西并联其上.

谢谢回复,但是好像压敏会薄一些。
   这个地方是放电用的,应该就是个负载。但是找不到这样的型号。

tyw
拆下来测量,压敏应该指针不动的.不过电阻并触点,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D:
应该是PTC电阻吧

网友E:
按照封装颜色和材料看,最大可能是NTC。用来抑制交流输入端接入时候的浪涌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并在继电器上面。放电用的。

如果你肯定是并联在继电器触点上的,则就可以完全肯定是NTC了。
线路是这样工作的,首先继电器不会动作,交流输入通过NTC,给主输入电解充电,并有效限制浪涌电流。
当线路正常运行,后续线路会控制继电器吸合,直接短路NTC,这样长期大功率工作,电流就不经过NTC而是由继电器触点来导通工作了。
目的很简单,对于大功率线路而言,如果输入电流比较大,长期稳定工作的NTC可能需要非常大,其成本都可以远超过继电器了,而采用NTC、继电器分段接入,则实际NTC可以用的小1挡以上。同时线路损耗也更小。同时由于NTC是并联在触点上的,因此完全不需要采用别的灭弧手段而可以保证触点不会有火化发生。

网友F:
没见过这种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肯定是并联在继电器触点上的,则就可以完全肯定是NTC了。
线路是这样工作的,首先继电器不会动作, ...

有道理,这种电路曾经有接触过,一般是整流桥后电解电容较大时用到。
所以,楼主应该花几分钟,把这部分电路描出来,就容易知道答案了。

网友H:
只能描出图后再反推

网友I:
烙铁烘一下再量阻值就知道了啊

网友C:
14楼说得很对,应该是个上电软启动电路用的NTC,类似下图这样的原理

网友J:
这个恐怕不好找,只能根据电路原理来确定是热敏电阻,或者压敏电阻等

网友K:
R开头的不一定是电阻

网友L:
有没有可能是自制的呢?有一定量后,定做类似器件很好找到厂家做,有些东东不能常理,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