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通过RS485进行双向透传,都是接收模式,导致mcu挂掉

楼主(2019-12-26):
通过RS485进行双向透传,都是接收模式,会不会因为没有发送端,两方都是接收端,导致mcu挂掉

楼主:
设备的设计就是这样,用于透传的,但是上电几次,mcu就挂掉,需要重新下载程序才可以

我的设备概念图

我的设备概念图

网友A:
肯定不会

网友B:
可能是通信协议有bug,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C:
应该不会挂掉啊

网友D:
如果挂掉 因该是 硬件的问题

网友E:
当然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