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的困惑

楼主(2019-12-26):
首先说问题一:两款不同采集器采集一类485设备,A采集180米(20米一个,共10个),多了会在返回的数据前或者后面出现一个或多个FF,再加长会数据乱码及无返回等;B能采集400米以上没任何问题(还是每20米一个,从1个开始加)。测试条件:A用的是(MAX13487),有上下拉2.2K,有120Ω匹配电阻;B用的是(SP3485),有1K上下拉,无匹配电阻;485设备用的是(TP485E)不用上下拉,测试也没有在末端加120Ω匹配电阻;
测试环境:采集器及485设备能都是波特率9600,线材用的0.5*4的带屏蔽网的线,但是屏蔽网没有连着一起,非双绞;采集器和485设备分别用12V电源适配器供电;
看了很多的资料,觉得还是这个链接写的好,可惜我还是不懂:转载于致远电子:https://blog.csdn.net/zhzht19861011/article/details/54580356;
PS:我这是工业设备走线,所以是T型走线,不是LCD屏那些(星型走线),所以以下均以T型走线和L型走线为准。
485像之前一样拿来就用是可以,但是往往现场出现了问题真是要命;
下面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还望大侠指导:
485采集器带上下拉、匹配电阻,485设备不带上下拉、不带匹配电阻,超过一定长度末端加匹配电阻(比方说超过200米、300米,无数据或者数据乱码之类的);如果有人能给个某一种的模型计算方法就好了。。。。

xch
看到你总线上挂了那么多装饰品,是哪位师姐教的?

楼主:
问题二,还有一次是有一个C采集器,接1个485设备就可以,接2个就不行了,具体的485芯片和内部上下拉等信息不知道

楼主:
自己皮一下

网友A:
485通讯就是这些通用的原则,不同采集器用的驱动器不同或有些差异,但是长线时电缆的影响不能忽略,双绞带屏蔽的是规范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通讯就是这些通用的原则,不同采集器用的驱动器不同或有些差异,但是长线时电缆的影响不能忽略,双绞带 ...

感谢回复;485的标准通讯距离是超过1000米吧;在实际应用中,或许受成本影响,施工的时候,买到的线材往往只是带屏蔽网,双绞的较少;其实我想的是,能不能在使用不那么规范的线材,进行500米内,30个485设备的采集,毕竟一左一右的话,就有1000米,60个,也够一定的量了;还有就是我的问题一和问题二,我的实际应用经验,让我觉得,线材的双绞似乎不是那么重要,还有就是信息线和电源线我们一直是在一根线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485的标准通讯距离是超过1000米吧;在实际应用中,或许受成本影响,施工的时候,买到的线材往 ...

妥协是可以的,只能现场去试,风险是存在滴,

网友B:
首尾加120欧匹配电阻,具体不同芯片对节点 驱动能力是有一定差异的 还要看使用环境 不好判断  一般情况下 节点数不多 500米之内的话  不加匹配电阻也没事

网友C:
485总线一定要用手牵手式的总线结构,我的理解减少分支的走线长度,避免和强电一起走线,然后接地防雷做好,提高信号传输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尾加120欧匹配电阻,具体不同芯片对节点 驱动能力是有一定差异的 还要看使用环境 不好判断  一般情况下  ...

好像之前有看到过人家的帖子,是说不加信号中继器等东西都能正常传输1000米左右,几乎挂了200多-300个设备,不知道如何做到的。。。好想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之前有看到过人家的帖子,是说不加信号中继器等东西都能正常传输1000米左右,几乎挂了200多-300个设备 ...

理论上最大1200米  点位的话 要看IC驱动能力,32 64 128 256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总线一定要用手牵手式的总线结构,我的理解减少分支的走线长度,避免和强电一起走线,然后接地防雷做好 ...

手牵手在测试及现场的时候,我们一般还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但是依据不同的传感器,分支走线的长度有0.1米、3米、10米不等(以前还以为越短越好,直到看到了太短也影响。。。。,还有就是每个485设备之间的距离好像也不能太近,不知道为什么)。强电是什么意思能,现在我们用的大多是4芯或者5芯等线材,之间把信号线和电源线在一根线里(分2根线走也有,但是较少),大多电压为12V、24V(5V的也有,很少),不知道在这个情况下,算不算“强电”。。。。。

@chunyang :多谢指导
@chunyang :多谢指导
通常情况下,强电指交流电网。
通常情况下,强电指交流电网。
通常情况下,强电指交流电网。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也遇到过FF问题的,这个FF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网友D:
13487 匹配的上下拉和终端电阻是否合适,测下差分型号,这个芯片的驱动方式和SP3485有区别,电阻阻值可能要调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也遇到过FF问题的,这个FF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串口是“异步”通信,那么信号和时钟怎么同步呢?
是靠起始位。
通信空闲的时候,接收端始终在检测起始位,
如果检测到就立刻启动后面若干位的接收。

如果空闲时,线路上出现一个与起始位相同的信号,比如干扰脉冲,
接收端就会把这个脉冲当做起始位,从而启动“数据”接收;
而脉冲很快就消失,那么“接收到”的数据就是 FF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是“异步”通信,那么信号和时钟怎么同步呢?
是靠起始位。
通信空闲的时候,接收端始终在检测起 ...

多谢,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当线路过长时,会有干扰脉冲,短的时候,没有或者说没有影响到

网友F:
通常而言,对于节点数不固定的485终端设备,既不应加偏置,也不应加终端电阻。偏置应加于主机侧,终端电阻则加于主机侧和最远一个终端处,走线不能有长分支,T型的话,分支线越短越好。节点数越多、距离越远、速率越高,则越不能采用T型走线。严格遵守前述规范,485现场调试一点都不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当线路过长时,会有干扰脉冲,短的时候,没有或者说没有影响到 ...

线路越长,越容易耦合干扰。另外,不加终端电阻的话,长线会有信号反射,这个会严重影响信号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常而言,对于节点数不固定的485终端设备,既不应加偏置,也不应加终端电阻。偏置应加于主机侧,终端电阻 ...

多谢阳春大佬。

网友G:
双绞很重要

网友H:
用的芯片不同更重要的是看他的电路是如何设计的。不是用同一款485芯片就能有同样的效果

网友I:
参考一下国外有关RS485的应用笔记吧
你会获益良多的

网友J(2020-02-10):
给您推荐个通讯芯片PB331,这个扛干扰能力强,可以无极性接线任意拓扑,对线缆不挑,而且也不需要加终端匹配电阻,我有资料有兴趣可以发给你看看

网友K(2020-04-03):
请问最后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L:
主机的上下拉太大了 长线一般用360欧上下拉+120欧负载并联100pF的滤波电容
有强干扰的最好用隔离的485收发器

网友M:
引用 楼主:
手牵手在测试及现场的时候,我们一般还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但是依据不同的传感器,分支走线的长度有0.1 ...

10KV了解一下

网友I(2020-05-12):
9600BPS的波特率,呵呵
1000m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