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MAX6675的大咖

楼主(2019-12-26):
一个加热系统。用的是K型热电偶,热电偶到max6675 有延长线。系统加热后就可以正常读到温度值,问题是冷机开机会读到的温度是0度,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xch :嗯 是的,解决了
xch
软件问题吧? 没做冷端补偿时,温差0,就显示0了

楼主:
你现在还在用这个6675吗

tyw
木玩过,少累哈

网友A:
没遇到这个问题,开路检查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这个问题,开路检查做了吗

检查了 木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