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关于tp4333负载识别

楼主(2019-12-26):
tp4333datasheet 说能识别负载,16秒识别不了就进入低功耗待机了,但只能识别手机充电等,直接给其他5V电路充电怎么不可以?每次都是16秒后就识别不了

网友A:
其他5V电路的电流比较小吧

网友B:
测试下5V 电流多少

电流只有100多mA

网友B:
0.1A 是有可能关闭输出的
你试着加个电阻 把电流提高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A 是有可能关闭输出的
你试着加个电阻 把电流提高一倍

加在哪里呢

网友A:
OUT端加负载

楼主:
加了变化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