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个二极管和q个三极管组成的电路最多有几个直流工作点?

楼主(2019-12-26):
如题,一个电路,可以包含任意多个线性无源元件、p个二极管(伏安特性满足指数律)、q个三极管(艾伯斯-摩尔模型)!

请问这个电路,最多有几个直流工作点?

楼主:
这样的问题,只知元件个数,要是当作考试题,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下手。

唯一的求救方式是举例论证,例如2个三极管可以组成施密特触发器,这个电路有3个直流工作点。
管子再多就没法搞了。

人家的求证,上来就是个方程:

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问题看着无聊透顶,一点意思也没有。
实际上用途可大了。
例如做模拟IC的必然要接触基准或偏置电路,而这些电路多数都要有启动电路,否则测试是什么动静都没有。
对于启动电路,有多个直流工作点,你要仿真确保某个直流工作点不能对应零电流,否则启动不起来,整个电路就废掉了。
一个小小的偏置电路,能让几十万元流片的费用都打水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