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的复用引脚问题

楼主(2019-12-26):
想问一下,开启复用功能后,相关功能的引脚还能作为普通IO使用吗?比如使用USART1_RX和USART1_TX作为串口收发后,USART1_CTS,USART1_RTS,USART_CK还能作为普通引脚使用吗

网友A:
不行,只能2选一

网友B:
可以临时 进行功能切换

网友C:
可以吧,RX和TX配置为复用,CTS,RTS,CK配置为普通GPIO,F1里都可以这样配,F4没道理不行吧

网友D:
楼主的表述容易把人往沟里带啊
看第一句的表述 和 看比方说。。。 几乎是不同的表述。

@sonicll  答得仔细。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