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9344L串口顺序问题

楼主(2019-12-26):
       用CH9344L做了个USB一转四的串口,功能目前看是正常的,有个问题请教下。
       电脑的操作系统版本是WIN10家庭版,接到USB上,串口的顺序不是按照顺序排的?比如插在usb1,串口的顺序是A-COM4.B-COM5,C-COM6,D-COM7。
       而换到另外一个USB口,顺序变成了A-COM13,B-COM11,C-COM12,D-COM10。为什么不是A-COM10,B-COM11,C-COM12,D-COM13,怎么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交换顺序了?
       8个口有7个是第二种情况。1个是第一种情况。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您好,更换USB口导致COM口顺序重新排布是电脑自行分配的,所以使用时最好扫描当前可用串口并根据串口的Ch通道来确定物理串口。

网友B:
这样看COM13是第一个串口,COM10是第4个串口

网友C:
最好扫描当前可用串口并根据串口的Ch通道来确定物理串口
~~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在软件里面做一个判断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好,更换USB口导致COM口顺序重新排布是电脑自行分配的,所以使用时最好扫描当前可用串口并根据串口的Ch通 ...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在软件里面做一个判断吗?

会不会有时候同一个USB口,转换出来的COM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在软件里面做一个判断吗?

会不会有时候同一个USB口,转换出来的COM也不一样? ...

1、意思是CH A-D分别是串口1-4吧。
2、同一个USB的话,我暂时还未发现端口会有变化的情况,端口号每次都是固定的。
3、现在这种情况虽然用起来不方便,但是也勉强能用。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后面想用USB HUB+CH9344L做12个串口。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无法把PC上的端口号和实际物理口对应起来,也就没办法用了。

网友D:
有没评估板的源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评估板的源文件

您说的源文件指的是什么?

网友F:
请问,贵司有关于USB/CAN

网友G:
感觉屏幕太小了,我看的头晕眼花的。需要放大镜。哎。

网友H(2020-04-09):
楼主,我用CH9344L做了个USB转4串口的小板子,发现PC无法识别,或者偶尔识别一下就掉线了,原理图是照抄官方提供的图,做了差分和阻抗匹配,没有做等长处理,不知道楼主是否指教一下。原理图在下面的贴子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9536-1-1.html,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