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转载】TI SWIFT 电源芯片输出电容的选取

楼主(2019-12-26):
【摘要】
TI SWIFT 电源芯片的电路设计中,输出电容一定要选取低 ESR 的,过大的 ESR 有造成输出纹波
大的隐患。
【关键词】
SWIFT,输出电容,ESR,电源纹波

楼主:
1 应用电路概述
TPS54317是TI SWIFT电源芯片家族的一员,输入电压范围为3~6V,额定输出电流3A,适合的应用场景很多。在本文的例子中,TPS54317用于给TI的一款ADC+DDC芯片提供1.5V核电压,网络名称VCC1.5V。
其应用电路如图 1:

楼主:
2 故障概况
芯片所在单板(以下简称单板)在一次低温-40℃冷启动实验中不上电。观察单板 VCC3.3V 网络对应的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
3 诊断过程
该单板的低温冷启原来做过很多次,每次都能够成功,说明原来都能够成功上电。为什么这次就不
行了呢?
起初怀疑是产生 VCC3.3V 的电源模块出了问题,用示波器测量其各个管脚状态,输入正常,无输
出,测量其 REMOTE ON/OFF 管脚,发现其有高低状态的不断跳变。而正常状态下,这个管脚应该是
在模块内部被稳定上拉到输入电压(+5.5V)的。
考虑到这个管脚是连接到 TPS54317 的 PWRGD 管脚的,这个管脚的状态不正常,原因应该是
TPS54317 的输出不正常,导致 OD 门 PWRGD 管脚没有被完全释放。于是,我们开始了对 TPS54317
输出的一系列测量:
1、
示波器测量 TPS54317 输出(VCC1.5V),发现纹波非常大,远远超出了正常值,达到了
400mVpp!!!如图 2 Ref1 波形(注意 Ref1 纵轴为每格 500mV)。
2、
将有问题的单板拿出来到常温下测量,发现纹波也不小,有 135mVpp,如图 2 Ch1 波形。
这个纹波值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3、
找来了多块单板进行测量,发现在不同的单板上,TPS54317 的输出纹波表现不一致,有
些正常(30mVpp),如图 3;有些过大,类似图 2 Ch1 波形,且二者纹波频率不一致(350kHz
VS. 125kHz)。而且,纹波正常的单板都是属于同一批次的,而纹波不正常的单板是属于
另一批次的。

注:上图 Ch1 频率显示值有误,实际为 350kHz(14/40us)。
比较两批单板的生产料单,TPS54317 这部分的电路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很可能是某个器件的批次
问题导致故障的发生。
咨询 TI,提示输出电容的 ESR 过大会导致输出电源纹波过大。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我们将纹波正
常单板和纹波异常单板的输出电容交换,发现二者的现象也交换了:原来纹波小的单板纹波变大了,原
来纹波大的单板纹波变小了——问题就出在输出电容上。

楼主:
4 原因分析
查询 TPS54317 使用的这个输出电容的参数,ESR 最大可达 0.9ohm@100kHz。反查设计电路时的
软件配置参数,发现:虽然这个电容实际选取的容值与软件一致,但 ESR 值相差了很多(软件中选取
的最大 ESR 为 0.04ohm)。正是由于设计时疏忽了这一点,才造成今天的故障发生。
以前冷启动没问题的单板,常温下 VCC1.5V 纹波值正常,因此低温环境下虽然纹波会恶化,但还
不至于影响 TPS54317 的 PWRGD 异常;而后来使用常温下 VCC1.5V 纹波都很大的单板来做冷启动,
低温下电容参数进一步恶化,结果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两个不同批次的单板,由于使用了不同批次的电容,导致常温下一个批次的 VCC1.5V 输出纹波正
常,另一个批次的偏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常温下 1.5V 没问题的单板,放到低温环境下纹波
也会不小,因为一开始这个电容选取就不对。

楼主:
5 解决与预防措施
修改输出电容为低阻抗片式钽电容。实际采用的电容参数为:容值 150uF,6.3V 耐压,最大 ESR
0.04ohm@100kHz。
6 实践情况
将两个批次的单板全部换上低阻抗钽电容,所有 VCC1.5V 纹波均正常。低温冷启动的故障也不再
复现。
7 效果评价
此次故障的解决最终解决了单板冷启动失败的故障,亦即 VCC1.5V 输出纹波过大的故障。
8 归纳
这次单板冷启动失败的故障,看上去是器件批次导致的问题,实际是设计时器件参数选择得不合理
造成的。TI 的 SWIFT 系列 DC-DC 电源转换芯片,成本较低,但外围电路需自己根据 TI 提供的软件进
行设计。使用 TI SWIFT 芯片的配套软件对其进行外围电路进行设计时,一定要注意元件各项参数的选
取。以输出电容为例,我们就不能只关心它的容值,而忽略 ESR 等重要参数——只有选取低 ESR 的输
出电容,才能保证输出电压的纹波参数。
9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