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ADS7841驱动-ATmega64

楼主(2019-12-26):
(图片)

楼主:
ADS7841接线:1、7、9脚接VCC=5V
                           3、6、10、11脚接GND
                          4、5脚悬空
                           12----16脚接PD4----PD0
                           2脚加外部输入电压,8脚接2.5V外部参考电压
以下是main.c
/******************************************************************************
                              ADS7841驱动程序
* * 主控芯片:ATmega64
* * 编译环境:ICCAVR6.31A
******************************************************************************/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s7841.h"
#include "LCD1602.h"
//----------------------ADS7841控制字节----------------------------------------
#define control_byte 0b10011000
//bit      val description
//bit7       1      start,恒为1
//bit6,5,4   001    选择CH0为+IN
//bit4       1      选择为单端输入
//bit2       X      外部MODE接GND,该位无作用,恒为12位
//bit1,0     00     转换期间ADC为掉电模式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将所有端口初始化为输入,打开上拉
   DDRA = 0x00;
   PORTB = 0xFF;
   DDRB = 0x00;
   PORTC = 0xFF;
   DDRC = 0x00;
   PORTD = 0xFF;
   DDRD = 0x00;
   PORTE = 0xFF;
   DDRE = 0x00;
   PORTF = 0xFF;
   DDRF = 0x00;
   PORTG = 0xFF;
   DDRG = 0x00;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result;
unsigned char i,array[4],table[]="0123456789";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LCD1602_init();                         //1602液晶初始化
ads7841_init();                         //ADS7841初始化

LCD_write_string(0x80,"result:");
while(1)
{
   ads7841_start();                    //启动ADS7841,即拉低CS
   delay_nus(10);
   result=ads7841_W_R(control_byte);   //发送控制字,并得到转换数据
    result&=0b0000111111111111;         //屏蔽掉高四位
   delay_nus(10);
   ads7841_finish();                   //停止ADS7841,即拉高CS
   for(i=0;i<4;i++)                    //以下均为显示部分
   {
    array[i]=result%10;//
    result/=10;
   }
   for(i=0;i<4;i++)
   {
    LCD_write_onechar(0x87+i,table[array[3-i]]);
   }
   delay_nms(300);
}
}
以下是ads7841.h

#ifndef _ads7841_h
#define _ads7841_h
#define DCLK       PD0
#define DCLK_ddr   DDRD
#define DCLK_port PORTD
#define DCLK_pin   PIND
#define CS         PD1
#define CS_ddr     DDRD
#define CS_port    PORTD
#define CS_pin     PIND
#define DIN        PD2
#define DIN_ddr    DDRD
#define DIN_port   PORTD
#define DIN_pin    PIND
#define BUSY       PD3
#define BUSY_ddr   DDRD
#define BUSY_port PORTD
#define BUSY_pin   PIND
#define DOUT       PD4
#define DOUT_ddr   DDRD
#define DOUT_port PORTD
#define DOUT_pin   PIND
#define ads7841_start() CS_port&=~(1<<CS) //启运ADS7841
#define ads7841_finish() CS_port|=(1<<CS)   //停止ADS7841
void ads7841_init(void);
unsigned int ads7841_W_R(unsigned char byte);
#endif
以下是ads7841.c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s7841.h"
/*******************************************************************************
* * 函数名称:ads7841_init()
* * 函数功能:初始化ADS7841端口
* * 备    注:无
*******************************************************************************/
void ads7841_init(void)
{
DCLK_port&=~(1<<DCLK);             //时钟端初始化为输出低电平
DCLK_ddr|=(1<<DCLK);

CS_port|=(1<<CS);          //片选端初始化为输出高电平
CS_ddr|=(1<<CS);               //即不选中ADS7841

DIN_port&=~(1<<DIN);              //数据输入端初始化为输出低电平
DIN_ddr|=(1<<DIN);

BUSY_port|=(1<<BUSY);             //忙信号初始化为输入,打开上拉
BUSY_ddr&=~(1<<BUSY);

DOUT_port|=(1<<DOUT);             //数据输出初始化为输入,打开上拉
DOUT_ddr&=~(1<<DOUT);
}
/*******************************************************************************
* * 函数名称:ads7841_W_R
* * 函数功能:向ADS7841写入控制字节,读出转换好的数
* * 输入参数:unsigned char byte : 控制字节
               unsigned int result: AD转换好的数
* * 备    注:数据从高位到低位写入,从高位到低位读出
*******************************************************************************/
unsigned int ads7841_W_R(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temp;
unsigned int result=0;
   for(i=0;i<8;i++)         //8位数据计数
   {

   DCLK_port&=~(1<<DCLK);    //拉低时钟端
   if(byte&0x80)      //当前位是否是1
   {
       DIN_port|=(1<<DIN);       //当前位是1,拉高数据端
   }
   else
   {
       DIN_port&=~(1<<DIN);   //当前位是0,拉低数据端
   }
   delay_nus(10);      //调整时钟和脉冲宽度
   DCLK_port|=(1<<DCLK);    //时钟上升沿
   delay_nus(10);
   byte<<=1;       //数据左移1位,为送出新数据位做准备
   }
delay_nus(10);
DCLK_port&=~(1<<DCLK);        //拉低时钟端
delay_nus(10);
i=BUSY_pin;                       //读BUSY的状态
delay_nus(10);
if(i&(1<<BUSY))                   //如果为高则说明转换完成,应将其读出
{
//------------------------以下先读出高八位-------------------------------------
   for(i=1;i<=8;i++)
   {
    result<<=1;        //保存读入的数据位

    DCLK_port|=(1<<DCLK);    //时钟上升沿
    delay_nus(10);
    DCLK_port&=~(1<<DCLK);   //拉低时钟端
    delay_nus(10);
    if(DOUT_pin&(1<<DOUT))
    {
     result|=0x01;
    }
    else
    {
     result&=0xfe;
    }
   }
//-----------------------以下读出低四位----------------------------------------
   for(i=1;i<=4;i++)
   {
    temp<<=1;        //保存读入的数据位

    DCLK_port|=(1<<DCLK);    //时钟上升沿
    delay_nus(10);
    DCLK_port&=~(1<<DCLK); //拉低时钟端
    delay_nus(10);
    if(DOUT_pin&(1<<DOUT))
    {
     temp|=0x01;
    }
    else
    {
     temp&=0xfe;
    }
   }
   for(i=1;i<=4;i++)           //再给ADS7841四个时钟
   {
    DCLK_port|=(1<<DCLK);   //时钟上升沿
    delay_nus(10);          //调整时钟和脉冲宽度
    DCLK_port&=~(1<<DCLK); //拉低时钟端
    delay_nus(10);          //调整时钟和脉冲宽度
   }
}
result=(result<<4)+temp;        //将结果合成,返回
return resu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