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29的一个网络问题(PA8)求解

楼主(2019-12-26):
问题是这样的:
在配置网络对应的管脚函数中,把PA8配置成 GPIO_Mode_AF才能工作,否则就一直死在下面的代码上
static void ETH_MACDMA_Config(void)
{
  /* Enable ETHERNET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ETH_MAC | RCC_AHB1Periph_ETH_MAC_Tx |
                        RCC_AHB1Periph_ETH_MAC_Rx, ENABLE);

printf("init mac:");

        /* Reset ETHERNET on AHB Bus */
ETH_DeInit();

  /* Software reset */
  ETH_SoftwareReset();

  /* Wait for software reset */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如果PA8没有配置成AF(下面的代码)就一直死在这里

....
}

可问题是,PA8(MCO1) 并没有用到其他地方,这是不是芯片的Bug ?  求证。

--------------------------------------------------------------------------------------------------------------
void ETH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s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 | RCC_AHB1Periph_GPIOG |
                         RCC_AHB1Periph_GPIOH, ENABLE);

  /* Enable SYSCFG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Configure MCO (PA8) */
        //这里一定是配置PA8才能工作,为什么?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楼主:
在线等,有谁遇到相同的问题吗?

网友A:
呵呵 我好奇的是你怎么会想到去配置这个PA8呢?而不是PA9 PA10?

不妨检查下硬件线路 及时钟配置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好奇的是你怎么会想到去配置这个PA8呢?而不是PA9 PA10?

不妨检查下硬件线路 及时钟配置部分。

硬完全可以确定PA8不输出,所有代码差别也只是在PA8的这个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屏蔽以上就一直死在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如果PA8没有配置成AF(下面的代码)就一直死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好奇的是你怎么会想到去配置这个PA8呢?而不是PA9 PA10?

不妨检查下硬件线路 及时钟配置部分。

呵呵 我好奇的是你怎么会想到去配置这个PA8呢?而不是PA9 PA10?

这个是因为原来的ST示例代码有PA8的输出(MCO1),由于我没有用到,就把它屏蔽了。反复对比测试才发现是这个的差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好奇的是你怎么会想到去配置这个PA8呢?而不是PA9 PA10?

这个是因为原来的ST示例代码有PA8的输 ...

哦,也就是说你这跟PA8有关的配置本来可以没有的,感觉有点神奇的意味。

会不会那几行代码刚好担当了延时的功能。

如果你把这几行代码替换成一句延时会怎么样?

网友B:
PA8是不是输出时钟给外部PHY用的?楼主检查一下电路,如果是,那就必须要配置P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