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连载】3.开关电源的驱动原理分支--占空比

楼主(2019-12-26):
【开关电源连载】3.开关电源的驱动原理分支--占空比小信号建模
背景:前一篇**已经讲述了占空比产生的原理方式,在此将从控制上讲述其基本的推导原理。
先题外话小小感慨一下,理论这个东西真的是简练准确,但也确实深奥难懂。读书的时候偶然听音乐老师讲到中国的哲学,叫大音若稀,大象无形,大道至简。开始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挺好玩,不懂似懂的感觉挺玄乎。音乐老师说:好的音乐并不是用丰富繁多的音节去填满它,而是用象,用意去构造,寥寥,空旷,无形,给人的感觉是美,是……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原话不是这么准确,也糅合了我自身对此的理解。然而如今看来,确实是这样,很多道理很简单,但是最简单的往往都是最难的。咳咳,话又说多了,咱这做攻城狮的平时说话交流机会少,这不逮到吐槽的地方就好好痛快说一气嘛,大家理解哈。

今天我要总结的是传输占空比从控制上怎么去推导,为此先做如下铺垫:
在《电路理论》里讲述了关于电路响应这一块知识,现在确实忘的差不多了,想要用的时候总有种触手可及却达不到的感觉,知识学得不扎实就会有这毛病,所以只能凭印象大概的去推论和猜测。好在知识都是融汇贯通的,总有其他途径:
先来看看《电路理论》中关于“一阶电路响应的结论”
它描述的是一阶电路某一个物理量在时间轴上某个时刻的物理值,其值与其终值和初始时刻值的关系。有点复杂,那我们形象化点,来个具体电路:
在零初始状态下,开关sto=0时刻导通,电容C两端的电压随时间t变化的而变化:
直接运用一阶电路响应的结论可得:
t时刻

因:; ;
电容C两端电压可简化为:

前面说了,知识都是融汇贯通的,总有其他途径,在经典控制理论里运用拉普拉斯变换在s域下也能很快的求得上述值,个人觉得还是s域下的方法更加直观。s域说白了就是一种数学工具,它是运用转化的思想去解决的,具体如下:
s域下,上述过程将表现为简单的求串联电路各元件电压的问题,其传递函数为:
输入Vis域下将变换成 单位阶跃响应的Vi倍。
再运用拉普拉斯逆变换:
查表可得:
说了以上都是猜测加推论,是在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往这里去靠,那么可以证实吗?其实我也不敢保证,但是当我后来工作中接触的多了后,确实找到了佐证的材料:
如下为Ti的一款芯片LM5045,全桥控制的架构,大家可以下载看看:

这是Ti给出的计算RAMP锯齿波电压值和RC的关系,我们把它变形一下:

左边化简即可得到:

看,最终的RAMP电压计算是不是殊途同归,铺垫到这里该进行下一步了。
在开关电源里用来产生占空比的锯齿波怎么来的了?借助实际应用中的芯片设计我们来看:

以下便是根据上述理论知识再结合芯片内部结构,半猜测半推论得出的结论,可供参考:

如下图常见应用:

在《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童诗白讲解半导体基础知识章节时,有这样一句备注:
在电子电路中,若同一量纲的两个物理量A1A2的关系为A1>>(5~10)A2,则可认为A1远远大于A2,记住A1>>A2.之所以要引述这句话也是一层铺垫:
前述已经得到:
慢充快放的近似:
而在开关电源里面在每个开关周期初始时刻,电容C两端的电压从0开始通过R被充电,到周期末的时候被MOS瞬间放电。这个物理过程中我猜测一定有上述近似,即电容C上的电压是慢充快放的过程,两个过程的对比差异越明显,电容C两端电压波形就越接近锯齿波。

慢充快周期的近似:
以任意一个周期初始时刻开始,电容C开始充电,直至周期Ts结束,充电时间常数τ=RC,可以猜测T<<τ
则根据《高等数学》里讲述的等价无穷小替换公式:

依照此等价无穷小,可得到一个周期内电容C两端电压变化为:

到周期快结束时,可得到电容C两端电压即锯齿波的峰值Vm
任意一个周期可描述为:
至此完成了锯齿波产生原理的描述,而锯齿波是发生占空比基波。误差电压与锯齿波电压比较产生占空比信号,该过程在前述**已经讲解,在此就不再累述。借用前述**的结论:
占空比的扰动相对于误差放大器输出扰动的传递函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