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透过 PinView 确认 I/O 是否有漏电流?

楼主(2019-12-26):
如何透过 PinView 确认 I/O 是否有漏电流?功能介绍:
PinView 能够用来确认 GPIO 的状态,当侦测到不正常的状态时,会将CPIO 的号码使用红色标注提醒使用者,下列是五个PinView会将GPIO号码标注成红色时的情况。
(1) GPIO上有漏电流.
(2) 多功能管脚(MFP, Multi-Function Pin)寄存器的设定值未定义
(3) 外设(Peripheral)的时钟源没有提供时钟
(4) UART的波特率(Baudrate)超过合理的范围
(5) 非法的PWM预除频设定值

使用场景:
芯片进入掉电模式(Power-down Mode)时,芯片功耗超出预期。

范例说明:
(1) PA0 GPIO输出逻辑High,但PA0侦测到的逻辑为Low
GPIOA_DOUT[0] = 1 表示 PA0 输出逻辑 High.
GPIOA_PIN[0] = 0 表示芯片侦测到PA0的电压逻辑为Low (此逻辑为GPIO Pin上的实际逻辑)
(2) PA1 GPIO输出逻辑Low,但PA1侦测到的逻辑为High
GPIOA_DOUT[1] = 0 表示 PA1输出逻辑 Low.
GPIOA_PIN[1] = 1 表示芯片侦测到PA1的电压逻辑为High (此逻辑为GPIO Pin上的实际逻辑)
(3) PA2 GPIO输出逻辑High,但PA2侦测到的逻辑为Low
GPIOA_DOUT[2] = 1 表示 PA2 输出逻辑 High.
GPIOA_PIN[2] = 0 表示芯片侦测到PA2的电压逻辑为Low (此逻辑为GPIO Pin上的实际逻辑)
(4) PA3 GPIO输出逻辑Low,但PA3侦测到的逻辑为High
GPIOA_DOUT[3] = 0 表示 PA3输出逻辑 Low.
GPIOA_PIN[3] = 1 表示芯片侦测到PA3的电压逻辑为High (此逻辑为GPIO Pin上的实际逻辑)

楼主:
这个软件功能很强大的。

楼主:
太牛了,我还能说啥

楼主:
连接上设备后,就自动识别了,连选择都不用。

楼主:
这条腿我设置的闪烁,

楼主:
仔细看箭头,默认的都是准双向模式,这个设置了输出的,箭头只指向输出,太牛了,强势推荐。

网友A:
这软件也太给力,貌似其他家都没这种软件

网友A:
是不是只支持Nu-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