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HC89F0411P中断进不了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2019-12-27):
采用p0.4IO中断,设置后中断服务程序没有响应???

        P0M2 = P0M2&0xF0|0x02;      //P04设置为带上拉输入(非施密特)
        P0M0 = P0M0&0x0F|0x80;      //P01设置为推挽输出
        P0 &= ~0x02;                 //P01输出低

        PINTF0 &=~ 0x10;                                          //清除INT4中断标志位
        PINTE0 |= 0x10;                                                        //INT4中断使能
        PITS1 |= 0x01;                                                  //INT4沿中下降沿中断
        IP3 |= 0x20;                //INT3 proprity 2
        IE1 |= 0x40;                                                          //打开INT4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4_Rpt() interrupt INT2_7_VECTOR
{
        PINTF0 &=~ 0x10;                                        //清除INT4中断标志位
        //P0_2 =~ P0_2;                                                //P10翻转
        My_CLK_4M_OUT();
}

望指教,谢谢!!

网友A:
HC89F0411P没玩过,看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中断条件不满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