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这个也算二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9-12-27):
这个也算二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A:
电源滤波电容没接地!可能是漏画了

网友B:
第二级确实是压控型二阶低通。这2电容只是没接GND,估计是画图漏了,事实上如果电源合适,真这样也可以正常工作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确实是压控型二阶低通。这2电容只是没接GND,估计是画图漏了,事实上如果电源合适,真这样也可以正常 ...

是啊 电容都没接GND 怎么能是低通滤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电容都没接GND 怎么能是低通滤波呢

这2电容,只是电源退偶电容啊,电源质量没问题,则没这个电容正常情况下也可以很好工作的。
输入端2个电阻一个对地电容一个反馈电容,已经组成了完整的压控型二阶低通,这个毫无疑问。

网友C:
就是Sallen-Key低通滤波器。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2电容,只是电源退偶电容啊,电源质量没问题,则没这个电容正常情况下也可以很好工作的。
输入端2个电 ...

请教下,这个反馈电容为何没直接接在运放的输入端?而是经过了一个电阻,这样有哪些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Sallen-Key低通滤波器。参考:

这个模型是一样的。不过对于我这种应用型的人来说,看着这个数学计算就头疼,根本看不懂

网友D:
明显的漏画。

网友E:
结论是这个地是漏了,然而实际上这个电容都可以漏了。

网友F:
那是电源的滤波(退耦)电容,不是二阶滤波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