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C32L110使用进入深度睡眠无法达0.5ua功耗问题

楼主:
1.说明:我这边在用HC32L110MCU中想就开GPIO外设实现按键和led灯功能达到0.5ua的功耗,但是这边设置后一直都是在0.6ua(稳定后),请问还有哪里需要考虑可以优化功能。

2.说说程序上问题
2.1:
(1)一上电开启RCL(低速时钟)

(2)将大部分IO下拉低

(3)设置外部中断按键(同时设置进入睡眠的相关配置)

(4)最后在while循环中进入睡眠

这样配置下一上电大概是700ua-过几秒中稳定下0.8ua->继续稳定在0.6ua就没有变化。(整个过程就5 ,6 ,秒钟)。

3.请指教有什么思路,方法可以优化?

网友A(2019-12-27):
一个io口浮空输入的漏电流大概50na,低功耗拒绝浮空输入,所有的io口要么输出,要么输入拉低或拉高。

网友B:
是不是有未引出引脚没设置呀

网友C:
P32 P33如果是悬空的话,也需要设置为输入上拉或者下拉,或者输出低,你所说的进入deepsleep时候,功耗缓慢下降应该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D:
请问测试P33IO口电流为0.6-0.7mA 怎样优化 用的demo程序 gpio_lpm

网友E:
我看有些国产芯片上讲,低功耗应用,引脚设为输出低,比设为输入的功耗低。不用的引脚全部设为输出0模式。

网友C(点评):
对于华大的低功耗芯片,悬空的引脚,设为输出低,或者上下拉的输入,没什么区别

网友F(2021-04-08):
用的LPM Config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