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MS320F28335晶振工作异常现象分析

楼主(2019-12-27):
公司有个产品使用了TI的TMS320F28335型号DSP处理器,在当前批次产品调试过程中生产调试员发现部分装置在上电过程中会复位几次才正常运行,于是将异常的装置交由研发检查,该产品是公司的老产品,我来公司之前就有了。我拿到装置后复现了调试员反映的现象,并做了如下测试:

异常现象描述:
装置上电后,面板上的相关指示灯低频闪烁,程序运行不起来(询问软件人员后得知是DSP在复位),但是经过几次复位后程序能正常运行起来并工作。测试时发现该现象不是必然产生,而是偶然事件。

相关测试:
1.测试板载5V和DSP供电的3.3V、1.8V电压均正常,没有出现电压波动和跳变的现象。
2.由于板上使用了一颗TI的外部看门狗芯片TPS3305-1.8(喂狗信号由DSP输出),测试发现当装置上电不正常运行时,DSP没有输出该喂狗信号给看门狗芯片,同时看门狗产生复位信号不断复位DSP。
3.当出现上电不正常运行时,查看了DSP外部30MHz晶振的振荡波形,发现晶振没有起振。
测试到这里我认为算是找到了事发原因,于是围绕晶振为什么没起振这一问题来展开思考和验证测试。
1.查看了DSP外部30MHZ晶振使用的匹配电容值为24pF,DSP手册中建议使用负载电容值为12pF的外部晶振,按照手册中公式计算出来的外部匹配电容值就是24pF,我查询了板上所用的这颗30MHz晶振,清单上没有参数描述和品牌,无法确定其负载电容值。
2.如果是晶振匹配电容值有问题,那以前生产的该批量产品是不是也出现过该现象,询问相关人员得知尚不清楚。
3.查看了TI的DSP DEMO板,DSP使用的外部晶振同样为30MHz,外部匹配电容值为33pF,于是想从匹配电容下手测试,分别更换了18pF、28pF、34pF几组匹配电容,测试发现同样会出现前面所述的现象,同样是晶振不能起来,需要等几次复位过程后才能起来。

由于个人在公司主要负责MCU平台产品线,对DSP没有怎么深入了解过。再次发帖寻求各位大佬及TI的技术人员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复位电路或者是晶振匹配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