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1AS使用CCP1捕捉的高电平不对,求帮忙

楼主(2019-12-27):
  1. -------------刚开始玩单片机代码,拿STC官方的代码修改的:--------------
软PWM,1KHz 占空比1%,输入到CCP1中,取高电平的时间,发现打印出来的一直是300uS,正常结果应该是500uS,求高手帮助,谢谢
void GPIO_Init()
{
    P0M0 = 0x00;P0M1 = 0x00;
    P1M0 = 0x00;P1M1 = 0x00;
    P2M0 = 0x00;P2M1 = 0x00;
    P3M0 = 0x00;P3M1 = 0x00;
    P4M0 = 0x00;P4M1 = 0x00;
    P5M0 = 0x00;P5M1 = 0x00;
    P6M0 = 0x00;P6M1 = 0x00;
    P7M0 = 0x00;P7M1 = 0x00;

    ACC = P_SW1;
    ACC &= ~(CCP_S0 | CCP_S1);      //CCP_S0=0 CCP_S1=0
    P_SW1 = ACC;                    //(P1.2/ECI, P1.1/CCP0, P1.0/CCP1, P3.7/CCP2)
}
void Timer0Init(void)                //@24.000MHz定时器0//24US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载)
        TL0 = (65536-LOWDUTY);          //初始化定时器初值和重装值
        TH0 = (65536-LOWDUTY) >> 8;

        flag = 0;                       //初始化标志位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PWM=1;
}
void UartInit(void)                //115200bps@24.000MHz定时器2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
void CCP1_Init()
{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PCA定时器停止//清除CF标志//清除模块中断标志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CCAP1L = 0;                                                                                        //捕获通道0
    CCAP1H = 0;

    CMOD = 0x09;                    //设置PCA时钟源为系统时钟24MHz,1分频,且使能PCA计时溢出中断
    CCAPM1 = 0x21;                  //PCA模块0为16位捕获模式(上升沿捕获,可测从高电平开始的整个周期),且产生捕获中断
//  CCAPM1 = 0x11;                  //PCA模块0为16位捕获模式(下降沿捕获,可测从低电平开始的整个周期),且产生捕获中断
//  CCAPM1 = 0x31;                  //PCA模块0为16位捕获模式(上升沿/下降沿捕获,可测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宽度),且产生捕获中断
    CR = 0;                         //关闭PCA定时器
}
void main()
{
        Rising_flag=0;
        cnt = 0;
        count1 = 0;
        GPIO_Init();
        Timer0Init();
        UartInit();
        CCP1_Init();
        EA = 1;
        SendString("Uart Test !\r\n");
        while (1)
        {
                        length = count1/24;   //计算为us  1分频
                        count1 = 0;
                        CL = 0;
                        CH = 0;
                        cnt = 0;

                        SendData(length%1000000000/100000000+0x30);
                        SendData(length%100000000/10000000+0x30);
                        SendData(length%10000000/1000000+0x30);
                        SendData(length%1000000/100000+0x30);
                        SendData(length%100000/10000+0x30);
                        SendData(length%10000/1000+0x30);
                        SendData(length%1000/100+0x30);
                        SendData(length%100/10+0x30);
                        SendData(length%10+0x30);
                        SendString("uS\r\n");
                        Delay500ms();
        }

}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
    if (CCF1)
    {
        CCF1 = 0;                                 //PCA模块的中断标志位不会由硬件自动清除,需要软件清除
         if (CF && ((CCAP1H & 0x80) == 0))//捕获到有效脉冲信号的同时,发生了溢出中断的问题
          {
               CF = 0;
                cnt++;
         }
         if(Rising_flag == 0)                                                        //捕获到上升沿,开定时器,准备捕获下降沿
        {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CCAPM1 = 0x11;                  //PCA模块0为16位捕获模式(下降沿捕获),且产生捕获中断
           Rising_flag = 1;
         }
         if(Rising_flag == 1)                                                         //捕获到下降沿,读取定时器
          {
            CR = 0;
             ((BYTE *)&count1)[3] = CCAP1L;   //保存本次的捕获值
             ((BYTE *)&count1)[2] = CCAP1H;
             ((BYTE *)&count1)[1] = cnt;
             ((BYTE *)&count1)[0] = 0;
            CCAP1H = 0;
            CCAP1L = 0;
            CCAPM1 = 0x21;                  //PCA模块0为16位捕获模式(上降沿捕获),且产生捕获中断
            Rising_flag = 0;
           }
     }
    if (CF)
    {
        CF = 0;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cnt++;                      //PCA计时溢出次数+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