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太牛了”...

楼主(2019-12-27):
本版有这么一个帖子,2楼贴出了这么一个电路

说是 “这个电路太牛了,仅仅使用一个可调电阻器,就能让输出电压极性从反向到同向变化,而且增益都是1!”。

这个电路牛在哪里?
下面的电路,使用元器件数目和上面电路完全相同(不考虑跟随器输入端的电容和电阻),一个也没有增加。
但下面的电路,除了具有可变增益输出的OUTV端,还有固定增益输出的OUTP和OUTN端。OUTP端和OUTN端两个信号总是反相。但上面电路却只有一个可变增益输出端。

两个电路,孰优孰劣,高下立判。

楼主:
首帖第二个电路,别说集成电路,就连晶体管都还没有出世的真空管时代,就有了。那个时候,首帖第二个电路叫做“倒相电路”。

楼主:
实在看不出首帖第一个电路“太牛了”,“牛”在哪里。

楼主:
宋朝的那个什么说过,HWM老师的帖子里面全是公式。但在HWM这帖中,一个公式也没有。
也是,”一个如此简单的电路,还要列算式,这‘很牛’吗?!  “
同样,首帖第二幅图,如此简单的电路,也就没有必要列算式计算了。

网友A:
顶楼那个电路,几乎是属于当门跑,马必跳的棋,这种电路上不了EDN,没有任何ideal可言!

网友B:
运放电路,顶一个。

网友A:
另外请看清楚了,我给的电路,第一个运放是缓冲作用,只用第二个运放完成同相和反向放大,所以相比较而言,顶楼第二个电路使用了两个运放来完成同样的任务!

一个电路使用一个运放,一个使用两个运放,两个孰优孰劣,高下立判!用又呆又笨来形容第二个电路,也不过分。

网友C:
记得以前做无线MIC,音频输出单端转差分用的是这个电路

网友A:
只有一个运放,实现同相易,实现反相易,但同相和反相都有,就不易了!所以这个电路上EDN!
拿两个运放,分别实现,也easy的不行了。

连这点鉴别能力都没有,还开什么电路鉴别专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在看不出首帖第一个电路“太牛了”,“牛”在哪里。

张大侠,妞在这里::

电位器调到上端,+1

电位器调到下端,-1:

看清楚,就一个运放。

你去查查真空管时代有没有这个电路,给个截图作证就行了,希望不是现画的电路。

网友A:
张大师师傅是H大师,两个人的思想超级接近,例如:

考虑问题的方式都是自我折磨--或者是自我无聊----无穷大、无穷小、理想、不可能。。。满脑子都是这些。

看看下面对话,就知道廉颇老矣,不能饭否了!

问:

牛头马嘴式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