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凤鸣亮的非接触激光在线测厚仪有什么好的特性

楼主(2019-12-27):
深圳凤鸣亮的非接触激光在线测厚仪有什么好的特性

激光测厚仪的特性是什么?想要了解激光测厚仪的特性就需要先了解激光测厚仪是什么。激光测厚仪是一种利用激光进行测量物体厚度的光学仪器,在多个行业中都有一定的应用。激光测厚仪的特性是非常多的,下面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激光测厚仪的特性是什么?想要了解激光测厚仪的特性就需要先了解激光测厚仪是什么。激光测厚仪是一种利用激光进行测量物体厚度的光学仪器,在多个行业中都有一定的应用。激光测厚仪的特性是非常多的,下面来看一下具体介绍吧。
激光测厚仪采用不同型号的能够适用于热轧金属板带的厚度测量,他的精密激光三角法的测距原理,将激光光源安装在C(U)型架上下相对的两侧,通过无衍射光学系统将被测物上下表面上的光斑成像到面阵CCD上,

原理图如下:

测量两个光斑距离,这样板材的厚度而精确测得厚度值。其原理的好处是:只用一个光电转换器,同步好,仪表具有自动标定、清零功能,能够随时补偿/消除由于热辐射造成C型架变形所带来的误差。而传统的射线型测厚仪则会受到合金材质、板材厚度的影响,不能精确测量厚度变化非常大的板材,同时需要很高的安全防护等级。

激光测厚仪上电以后,CPU显示两台精密激光测距仪的状态,读取激光测距仪的数据并判断数据的有效性,从而使仪表保持正常的继电器输出。

激光测厚仪的特性

1、厚度测量与合金材质无关。

2、精度与被测物的厚度无关。

3、轧制间隙自动标定清零,确保测量高精度。

4、含有10种合金冷热温度转换曲线。

5、多种配置可选:中心点测量或者多点测量。

6、激光测距仪上下相对安装,测量精度高、响应时间快。

7、系统自检,测量数据动态平均,摆正测量精确可靠。

8、C型架结构坚固,水冷、风吹、多层隔热和防护。

9、良好的C型架驱动系统为测厚仪稳定工作提供了保证。

10、系统维护简单,造价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