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太阳能充电

楼主(2019-12-27):
各位大神,求推荐个多节锂电池的5V输入,外围电路简单的太阳能充电芯片方案

网友A(2020-02-21):
5V输入是啥意思,如果对充电效率要求不高的话,采用约电池电压1.5倍电压的太阳能板加个二极管直接充就可以(电池要带保护板才可以直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输入是啥意思,如果对充电效率要求不高的话,采用约电池电压1.5倍电压的太阳能板加个二极管直接充就可以 ...

5v太阳能板可以吧

网友A:
太阳能板连接线短的话没问题,线长了充电慢

网友B(2020-09-12):
直接充,加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