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鼠标键盘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19-12-27):
单片机成功识别鼠标键盘后,晃动鼠标的同时键盘数据会丢失,请问是什么原因呢?结果是晃动鼠标时,键盘没有反应。

网友A:
处理速度不够,换芯片或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速度不够,换芯片或处理方式

是的  多加几次轮询能同时用了  仍然有缺陷   大佬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吗

网友B:
按照USB标准来讲,低速设备是8MS轮询一次,如果你是2个设备的话,那么每个设备轮询周期是4MS,或者8MS后一起发IN包来获取键盘和鼠标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