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未加输入的运放 输入端为何有电压

楼主(2019-12-27):
如图所示,本来想做个光电检测的电路,运放采用TI的OPA858,只有光电管没有焊上去的时候,想着测一下失调电压,不测不要紧,一测才发现test2点有-0.82V左右的电压,再测test1点有-0.64V左右的电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输入端怎么会有电压呢?

]JA`YXG[2_1R}YAQR5Q[M)0.png (455.06 KB )

网友A:
偏置不对。
你这里采用负供电,GND到底是什么电位不清楚。根据你电压标记,一般来说,应该=0V吧,而芯片共模电压不是轨到轨的。是有范围的。超过共模电压范围做偏置,输出输入就肯定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不对。
你这里采用负供电,GND到底是什么电位不清楚。根据你电压标记,一般来说,应该=0V吧,而芯片共 ...

多谢大佬指点,目前正在修改

网友B:
这个运放好像电源不能用到±5V,它V+到V-最多允许5.5V。。。

网友B:
你这是-5V和0V好像可以。。。。就是有点奇怪。。不知道你的GND在哪里。
还有PD脚应该是不能悬空的。

网友C:
呵呵,+ - 5v供电才好,你采用-5v供电,有点奇葩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输出电压轨的问题吧。正电源为0,如果不是轨至轨运放,输出到不了0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指点,目前正在修改

大佬,我改正了输入正电源+2.5V,负电源-2.5V,但是出现了在反相输入端电位是-0.72V,输出端是-2.2V,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5V和0V好像可以。。。。就是有点奇怪。。不知道你的GND在哪里。
还有PD脚应该是不能悬空的。 ...

这图是实际PD是连接电源的,这个图是专门为了 问问题画的,大佬给点意见呗

网友B:
既然你跑这来问别人,说明你自己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电路。
那么问题出在你没有画出来的部分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还是建议把图贴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改正了输入正电源+2.5V,负电源-2.5V,但是出现了在反相输入端电位是-0.72V,输出端是-2.2V,这 ...

运放的输入不能浮空。
要测试Vos就把输入接到GND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