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空穴为例,说明类比的隐患!

楼主(2019-12-27):
书籍中为了让读者熟悉某个比较抽象、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往往喜欢采用类比的的方法,或者是勾勒出日常生活场景做类比。

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类比者必须掌握住火候,适可而止,否则会**飞蛋打,类比不成反而蚀把米。

以空穴为例-----本坛以前讨论过------很多人把空穴简单理解成电子的反向运动:

经典、著名的教材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大家看看固体物理,就会发现,上面这个说法太天真,太幼稚了,属于胡扯八道。

网友A:
空穴等效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967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穴等效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9678-1-1.html

又不懂---光是个背书机器人,还喜欢凑热闹。

楼主:
《Band Theory and 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Solids》一书有说明:

晶体原子是localized,所以通常把硅、锗画成金刚石晶体结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现在书上多引用肖克莱的那本书(半导体中的电子和空穴)上的插图。

但是根据海森堡原理,电子和空穴绝非localized,所以上面价键图上的示意,相当于拿个最小刻度是1mm的尺子,测量长度0.001mm,这是毫无意义的。
用数据来说明---肖克莱的书上已经标明:C、Si和Ge的a分别是3.56、5.43和5.66A,也就是说边长是6A级别的,但是r是这个数据的10倍!

而且如上面的童诗白教科书所说,倘若误以为空穴就是电子的反向运动,例如加个从左到右的电场,电子就往左跑,空穴往右跑,那霍尔效应就没法解释了。

根据霍尔效应测试结果:金银铜铝等良金属中是电荷载流子传导,而铁锌铋中是电荷载流子传导,所以常规认识又是错误的,必须用量子力学才能解释。
所以半导体物理中用“电子海”来描绘金属晶体,是胡扯的。

楼主:
今天心情大好,因为老王3下5÷2把谢靖的车弄死了:

特级大师之间能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楼主:
看过固体物理,就知道下图划线处的说法太牵强了:

束缚电子的是共价键,而非原子荷??????????

实际上,根本无法用一句话解释清楚,因为涉及到电极化的概念,使用波尔的氢原子模型,才能估算出这第5个电子的电离能非常小:
以锗为例:

请注意,这第5个电子,之所以能【获得很小的能量,就能成为自由电子】,根本原因是半导体介电常数比较大!!

请注意,上面使用介电常数的概念了,这意味上述理由的成立,必须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检查第5电子运动的半径!!这些概念的成立是环环相扣的。

楼主:
最近两天看了下童诗白的模电,发现这本书,基本上是英文翻译稿。

1,单单就汉语表达方式,与英语完全相同-----------英语和汉语表达顺序相反。

英语中说最终,表达方式是[finally,],翻译成汉语居然连逗号都是直接复制的!
however,obviously,as shown in figure(e)等,非常明显是英语表达次序。

网友B:
我也没看过那个英文版,也不知道童是不是抄的,当然我也看不懂英文,但是童的书对于初学者真的很难懂,可学校都在用,这个真的害死人。
不过,那么多学校在用,不会有错误不修正吧?
我也买过好多模拟电路的教材,都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新意,这点正如之前你所说的,我赞同。
别说英文教材,我没有那种能力看懂。
第二,你觉得书上自由电子和空穴这样的解释不对,你有什么不一样的介绍,千万别写那么多方程啥的,英文啥的,或者能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下么

网友C:
“把空穴简单理解成电子的反向运动”,如果我采纳了这个观点,我就这样简单地理解空穴,是不是意味着我遇到的所有问题都不可能顺利解决?

如果只是部分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那你现在是不是就已经遇到了其中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先把这个具体的问题抛出来,先看看大家有什么说法,然后再提出你的观点?

不理解为什么大家都酷爱写读后感,可就是不肯说一下自己究竟经历过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心情大好,因为老王3下5÷2把谢靖的车弄死了:

红火包打车,输定

网友D:
艹,草木都是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心情大好,因为老王3下5÷2把谢靖的车弄死了:

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