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IP101GR驱动问题

楼主(2019-12-27):
依据新唐的原理图做了一块板玩,但在使用新唐提供的Linux_BSP在驱动IP101GR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问题找了几周了还没有找到,请哪位大神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你去牛卧堂问问看。

网友B:
首先要保证你的焊接正常,另外配置要按BSP的方法。我就是用的IP101GRI,除了焊接问题,基本都是可以完美通讯的。而且已实际应用到产品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保证你的焊接正常,另外配置要按BSP的方法。我就是用的IP101GRI,除了焊接问题,基本都是可以完美通 ...

感谢你的回复,因为前面我使用示波器抓波形和读寄存器的值都是可以的,所以没有怀疑芯片的焊接问题,我明天再换一块IP101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牛卧堂问问看。

谢谢,我先试试3楼的方法,不行的话也去那边问问

楼主:
问题解决,更换了一颗新的IP101GR后正常了,结贴,感谢!-

网友C:
竟然是因为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