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低噪声电荷泵 DC/DC 转换电路NV7350功能说明

楼主(2019-12-27):
(一)工作原理
NV7350 采用开关电容充电泵来将输入电压提升至恒定输出电压,这个恒定值是根据误差信号,由内置电阻分压器以及电荷泵电流的调节获得的。不重叠的两个时钟相位激活电荷泵。在时钟的第一个相位内电荷泵由 VIN 充电,第 2 个相位则串联 VIN和 VOUT。这种充放电的交替,使得自举电容保持0.4MHz 的自由运行频率。
在待机模式下,电路关闭,NV7350 仅从电源 VIN获得漏电流。此外,VOUT 与 VIN 是断开的。EN 脚是输入阀值约为 0.8V 的 CMOS,并在逻辑低时使电路待机。由于 EN 脚为高阻抗的 CMOS 输入,决不允许自由波动,必须给予一个有效的逻辑电平驱动。

楼主:
(二)短路保护
NV7350 电路具有内置的短路电流限制结构,在 短路情况下,能自动将输出电流限制到 300mA。

楼主:
(三) 软启动
NV7350 具有内置的软启动电路,以防止在 VIN 启动 期间电流过大。预期的启动时间约为 1ms,启动电流取决于输出电容。

楼主:
(四)VIN、VOUT 电容选择
为了降低噪声和输出文波,建议采用低 ESR 的 陶瓷电容,且不小于 0.47uF。输出纹波峰值有公式 表示:

楼主:
(五)自举电容选择
不可以用极性电容,ESR 的陶瓷电容则可。为 达到额定输出,自举电容应大于 0.68uF。倍压电荷 泵理论最低输出电阻为:

楼主:
(六)自举电容选择
对电压倍增器,其输入电流大约是输出电流的 2 倍,则有:

网友A(2020-02-10):
产品线挺全的。

网友B:
以前也用过一款类似的升压电荷泵

网友C:
电荷泵非常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