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8.5V降压到3.3V的DCDC,效率高封装小的。

楼主(2019-12-27):
RT
求一个8.5V降压到3.3V的DCDC,效率高封装小的。
能有推荐电路最好了

网友A:
这种dcdcd应该较多的,可以参考TI的TPS系列,封装是SOT的

网友B:
电流需求?

@20062516 :当然它们绝大多数允许空载/轻载使用。
@20062516 :DCDC做500mA以下的似乎很少。。。我没见过。
电流50ma左右

网友B:
其实绝大多数降压DCDC都可以做8.5转3.3,但你说的效率高不知道是怎么个高法。。。

网友C:
MPS有很多集成电感的DCDC芯片 体积可以做得超级小

网友D:
西安 民芯 的 MT2492
  市场上到处都是,很容易买到,尺寸小,外围元件也小。
    效率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同步整流拓扑的。  PDF 里的参考电路 性能就很好了。  --  PDF 到哪里去找?  可以去 力创商城 找找,应该有
      关键是便宜。

某宝有成交量的价约 ¥0.22。 SOT23-6 封装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70628/1498635304645.pdf

网友D:
楼主只需要50mA, 追求小体积,可以尝试将 储能电感 改成用 0805 封装的 大电流贴片功率层叠电感 -- 比如 风华厂 的 CMP201209XD100MT

@wh6ic :你个这个电路选用一个额定电流250毫安的电感是不安全的。虽然你用没有出问题,不一定别人用也不出问题。
@戈卫东 : 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这个型号电感的 PDF 你看过? 这是我在产品上使用过的型号。
0805的电流肯定不够。。。或者电感量差很多
https://item.szlcsc.com/150566.html

网友E:
TPS62120/TPS62122,看起来很牛X

网友F:
由于楼主要求电源电流很小(50mA),完全可以用效率更高(大于90%)的电荷泵芯片。电荷泵不需要电感、电路简洁、噪声纹波很小。

@wh6ic :这个芯片4.2V 升 5.0V,效率不到60%, 3.0V 出 5.0V 时,约80%, 照理2.5V 出 5.0V时效率最高,这个烂芯片最低工作电压是2.7V :-D
@xmar :你找个 大电流的 电荷泵的 PDF,看看它的效率曲线就知道了。原理解释比较多,上网去找吧。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81114/C329270_AB74406510F85B8ACF920B77DDDE68C4.pdf
@wh6ic :是不是意味着:电荷泵采用PWM方式调整输出电压效率低?只有整数倍才能提高效率?其实电荷泵就是电容倍压(N整数倍),然后,PWM调压、稳压。这个效率就不行了?
电荷泵整倍数时效率甚至会高到99%,有小数点的倍数,可能60%都没有。 楼主这两个电压就比较尴尬。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由于楼主要求电源电流很小(50mA),完全可以用效率更高(大于90%)的电荷泵芯片。电荷泵不需要电感、电路 ...

8.5降压到3.3,理论上电荷泵比LDO效率高一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由于楼主要求电源电流很小(50mA),完全可以用效率更高(大于90%)的电荷泵芯片。电荷泵不需要电感、电路 ...

但是降压的电荷泵不多啊可能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