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TYPE-C的简单电路,能连接Dp Dm通信就可以

楼主(2019-12-27):
求一个TYPE-C的简单电路,能连接Dp Dm通信就可以,能有原理图和PCB封装就更好了

网友A(2020-03-13):
找到没有啊? 这个很简单  https://wenku.baidu.com/view/a149db3f5e0e7cd184254b35eefdc8d376ee14d1.html

FAQ
@americ :我本来就是要改电路板,新做电路板。所以座子要改成C座子。USB线想用直接用标准通用的type-c线。不想定制线。
@FAQ :USB C 导线内部可以解决。 意思是,定制c线。我已经定制了, 要不要一起试试? 如果通用导线,c-c, 那么你的板子改成c座? 那时候就是“修改电路板,c线通用”。两种方法,以上
FAQ
@20062516 :我是micro usb 的座子 5V,GND,D+ D- 总共四根线,想换成type c的座子,能有原来的D+ D-通信及5V供电功能就够了。其他的功能用不到。和你的用法一样其实。能不能分享下具体怎么接的吗。
找到了,谢谢,项目调试也基本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