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1.3A 固定频率白光驱动器NV6202数据手册

楼主(2019-12-27):
 产品概述
NV6202 是一款具有 PWM 调光功能的升压型转换器,在 5V 工作电压下,最大可驱动 39 个 LED 白光灯珠(3 串 x13 列)。该芯片采用电流模式和固定频率电路结构,通过一个外置电流检查电阻来调整LED 驱动电流;低于 104mV 的反馈电压可以减小电源损耗,提高转换效率。当电路开路时,过压条件出现,检测输出电压的 OV 管脚将会关闭转换器。
NV6202 内置欠压锁定、1.3A 过流保护、过热保护以防止损坏输出负载。
NV6202 采用 SOT23-6 封装形式。

楼主:
 主要特性
 2.5V 到 6V 的输入电压范围
 最多可以驱动 39 个 LED 白光灯阵列
 大于 92%的转换效率
 高于 1MHz 的开关频率
 软启动和 PWM 调光

楼主:
 封装外形

楼主:
■ 管脚配置

楼主:
 典型应用
 车载屏、监控屏
 数码屏
 掌上电脑屏、平板电脑屏
 小型 LCD/LED 屏

楼主:
 管脚描述

楼主:
 功能框图

楼主:
 功能说明
NV6202 是采用峰值电流模式下恒定频率的升压调节器结构驱动白光 LED 灯串,请参考上图。在振荡器启动周期内 FET 驱动管会接通控制电路,以防止次谐波振荡器占空比大于 50%。一个稳定的斜坡电压被加到电流检测放大器的输出端,这个输出端电压驱动 PWM 比较器的正输入端,当这个电压等于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时,功率管 FET 将会关闭。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是 FB 反馈电压与参考电压 104mV 的差值放大电压,这样峰值电流就会恒定输出。如果反馈电压下降,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就会增加,这样更多的电流会通过 FET 驱动管,增加的电源功率被输出。

楼主:
 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A(2020-02-11):
如果能有PDF资料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