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CD 数码显示驱动器 NV6621数据手册

楼主(2019-12-27):
 产品概述
NV6621 是一种带串行数据接口的 LCD 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 128 点、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内存映像、键盘扫描等电路。且在输入端口内置上拉,可在应用方案中省去外部上拉电阻。

楼主:
 主要特性
 采用功率 CMOS 工艺
 工作电压为 2.4~5.2V
 超强的输入端口干扰能力
 输入端口内置上位电阻
 32x4 的 LCD 驱动器和显示 RAM 内存
 内置时基发生器和看门狗定时器(WDT)
 可选 1/2 或 1/3 偏压和 1/2、1/3 或 1/4 占空比
 串行接口(CLK,STB,DIN,DOUT)
 内置 256KHz RC 振荡,可外接 32KH 振荡器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提供 VLCD 管脚用于调整 LCD 操作电压
 三种数据访问模式,数据模式和命令模式指令

楼主:
 典型应用
 小家电面板显示
 机顶盒面板显示
 VCR、DVD 面板显示
 各类电器面板显示

楼主:
 管脚配置

楼主:
 管脚描述

楼主:
 功能框图

网友A(2020-02-10):
静态好像可以驱动4位。

网友B:
段码控制型的在简单应用上很好用

网友C:
没弄个效果图看看

网友D:
单片机驱动需要几根线?

网友E(2020-03-22):
有点小复杂

网友F:
一个LCD驱动器还需要内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