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波电路----太牛啦!

楼主(2019-12-27):
下图中的二极管削波电路,理论上是平整的0.6V左右顶部,而实际上顶部根本就不平!

怎么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电路太牛了,顶部能调成绝对的直线,本人亲自调试过。

倘若你搞明白了电路设计原理,会第二次感叹:太牛啦!

楼主:
测试文档找不到了现在,只找到了个嵌位电路的:

绝大多数电路我都测试过,并且保留文档的,只是电脑里太乱不好找。
这个关于亥维赛展开式的文档,居然是写在嵌位二极管电路文档中的,前几天找了半天找不到,不找就出来了。

楼主:
谁会分析这个电路工作原理的??定性即可!!

网友A:
信号源V也当作电源,R1提供偏置电压,三极管饱和,R2是集电极电阻,R3提供强负反馈,就稳定输出饱和压降,但是负载电阻必须大些。负半周三极管截止,信号直接输出。这是我低水平的看法。

网友B:
定性不难呀。电压低时流过三极管电流很小,所以电压随输入而升高。达到约0.6V时三极管中电流显著增加,由于R3接在输出端上,负反馈的作用使输入电压再增加时输出电压增加不多,但会使顶部鼓起。R1的加入使输入电压高时额外提供给三极管基极电流,把顶部的鼓起拉低。适当配置R1的阻值可以使顶部比较平坦,平坦到什么程度只能仿真或实测。

楼主:
不许跟大师学,已知结果凑答案!!!
这不是学校考试,即便不会,试卷尽可能写满,弄个辛苦分。
这样做不得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许跟大师学,已知结果凑答案!!!
这不是学校考试,即便不会,试卷尽可能写满,弄个辛苦分。
这样做不得 ...

我已推出来了,跟B大小有关,越大,输入电压的影响就越小。K*VIN+VBE=V0,K<<1,跟B(电流放大倍数有关)

网友C:
431当作夸导放大器稳压吧。不是深度反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会分析这个电路工作原理的??定性即可!!

R2是将电流模信号转化电压信号,跟正向环路增益相关,R3作为电压输出反馈信号,并联反馈,改变基极电流,R1作为偏置提供相对固定的VBE及gm.

网友C:
前提是R1>>R3>>R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实验出的顶部是直线,毫无微微突起吗?这个电路的基准是Vbe但并非恆定,但比二极管优秀很多。 ...

功放的输出级VBE偏置类似吧。

楼主:
以前写的文档找不到了,重新测一次=

一,把R3拿掉,波形是凹的:

----------------------------------------------------------------------------

二,把电阻R1拿掉,波形是凸的:

----------------------------------------------------------------------------------

三,调整R1或R3的阻值,凸量总有可能等于凹的量,于是叠加的结果是平的:

如同下图中蓝的加黑的,可以等于水平的红色曲线。

------------------------------------------------------------------------------

网友E:
可以不要R1吧?

楼主:
不行,理由见上图。

这里有反馈。
@jz0095 :那就是个等效二极管!
无R1的凸波形,说明 Ib、Ic不够大。只要再减小R3增加电流就可以形成平顶。

网友F:
温度系数很大。
温度变了电阻也要跟着变才能保持平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度系数很大。
温度变了电阻也要跟着变才能保持平顶。

输入是脉冲信号,不是恒定直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是脉冲信号,不是恒定直流。

输入电压的高低影响输出限压多少?才是问题的要点。

网友A:
  X大讲到考试,我就想起一个笑话:学生甲的考卷全部抄自学生乙,老师批改后发卷,学生甲没有,就找老师。老师拿出发剩的一份考卷,严厉地批评:怎么连姓名也抄袭!?

   言归正传,
  输出波形顶边的凹凸是三极管电路的特性造成的:1)BE结的压降随Ib电流的增大而递增。2)CE两端压降随Ic电流的增大而递减。

一,把R3拿掉,波形是凹的:
正弦波+峰值时,Ib电流最大即Ic电流最大,故CE两端压降最小,顶边中间下陷为凹。仿真验证:

这个应趋于包和了。

网友A:
二,把电阻R1拿掉,波形是凸的:

Ib是因,Ic是果,所以BE结电压决定集电极电压,正弦波+峰值时,Ib电流最大BE结的压降最大,故顶边上拱为凸。仿真验证。

好,有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