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无地址RS485怎么完成握手

楼主(2019-12-28):
要做一个一主多从的RS485,但是都没有设置地址。现在要想办法做一个握手协议,通过软件来完成地址分配。RS485采用的是四线的,TX+ ,TX-,RX+,RX-。请大神支招。

网友A:
那就每个模块都单独设下地址,保存到FALSH里

网友B:
4线的RS485是个什么概念?和RS422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可以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