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在使用单片机的情况下电路还能做到两线制4-20mA

楼主(2019-12-28):
近期看了很多工业上的案例,看了很多,突发奇想,是否可以在使用MCU的情况下达到整个电路的4-20MA的效果,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取电源信号了;有哪位大侠有相关的案例,或者清晰的思路,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我十几年前搞自动化仪表中的变送器的时候,两线制的单片机的变送器到处都是,两线制变送器用单片机的带4位LED数码管的都有,本人当年把回路供电的LED4位数显表的回路压降搞到了2.5V也是当时最低压降了。

现在低功耗单片机那么多就更容易了。

你这是看了很多么?算突发奇想么?

楼主(点评):
突发奇想是指我自己想要去搞这个东西 但是一直没有相关的思路,不知道单片机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功能,我自己的想法是用PWM驱动一个功率电阻,当采集某个信号过来时,转换出向对应的PWM,使功率电阻工作发出不同的功率;这么搞不知道思路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我真没看到PWM驱动功率电阻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熟悉的话,还是让专业人士去干,另外,国产自动化仪表这行业做技术其实挺低端的,没必要入这一行。

网友B:
楼主是说带了单片机,整体电流在4到20ma,现在的低功耗单片机可以满足的

网友C:
4-20mA二线制,电源电压24V,负载电压多少?你的处理电路允许得到多少电压?
假设可以得到10V的电压,也就是说,允许你得到的最大功率是10*4=40mW。
实际上,最小电流一般允许可以小到3mA左右,则你的电路最大功率必须小于30mW。
如果的取电电路是开关电源,则MCU电路的耗电可以大于3mA的,如果是线性电源,则只能小于3mA的。
目前的小信号处理电路,包含MCU,小于3mA是很容易的。
20年前,为了满足电流,我们是采取DC/DC取电,现在,应该不需要DC/DC取电了。

网友D:
4到20ma 用来传输模拟信号, 保证足够高的精度,  在不是单片机擅长的事情,  还是模拟电路比较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