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东软载波ESF0654 PDS开发板活动】printf重定向问题

楼主(2019-12-28):
问题:
使用printf函数打印字符串,只能打印出第一个字符。

现象:

代码里已经进行了fputc函数的重定向:

工程设置:

尝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求解决。。

楼主:
问题已解决,加个延时就好了,如下:

厉害了

网友A: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md_uart_send_data8(UART2,ch);
    while(READ_BIT(UART2->SR, UART_SR_TEM_MSK) == (0));

    return ch;
}

这样比你加延时更好。我试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md_uart_send_data8(UART2,ch);

试过了,你的方法确实可以,而且比延时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