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哪位壮士识得此物

楼主(2019-12-28):
哪位壮士识得此物

网友A:
恐怕外星壮士也不见得认识,焊下来用万用表作个黒盒测试吧

网友:
这可能是个三极管

网友:
也可能是个稳压芯片

网友:
如果用排除法:这不是电阻,这不是电容,这不是二极管,这不是运放,这不是电感。。。

网友B:
这玩意儿,真不认识。你要把那一段电路原理图搞下来,然后分析它应该是什么。

网友B:
比如发现它处于5V和3.3V之间,这说明是个3.3V的稳压芯片。

网友C:
不知楼主测试该元件呈现出何种特性  NPN  PNP 等

网友D:
你需要将这部分的电路的功能描述出来才能缩小这个范围

网友E:
楼主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