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子开机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9-12-28):
各位大佬好,最近一直在搞一个低电量关机的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android上层修改一个低电量的值就可以了,结果发现板子关机了之后竟然又起来了,这不能啊,越搞越复杂,一直追到了内核里面的关机函数,里面向CPU的寄存器里面设置了值,我看了手册,确实是设置的关机,然而它就是重启了,为此我很纠结,这种东西一般框架都已经很成熟了,不该再去底层改这些东西啊。

问题描述: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imx6,利用软件关机,在调用了关机函数之后,或者说在软件关机过程中,所有程序走完,硬件是怎样一步步断电关机的?就像我这个问题,关机函数写了CPU寄存器之后,CPU怎么控制硬件断电关机的?还是说就没断电?总之怎么关机的?

内核中的关机函数:
void syscon_poweroff(void)
{
        /* Issue the poweroff */
        regmap_write(map, offset, mask);

        mdelay(1000);

        pr_emerg("Unable to poweroff system\n");
}

关机之后又重启的时候打印的log:
EXT4-fs (mmcblk3p6): re-mounted. Opts: (null)
EXT4-fs (mmcblk3p4): re-mounted. Opts: (null)
EXT4-fs (mmcblk3p5): re-mounted. Opts: (null)
Emergency Remount complete
imx2-wdt 20bc000.wdog: Device shutdown: Expect reboot!
reboot: Power down
Unable to poweroff system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ttempted to kill init! exitcode=0x00000000

Rebooting in 5 seconds..

多谢各位赐教!!!